[软件] 这台笔记本能否在cmos设定禁用USB口

楼主(2020-03-24):
前边说了,需要禁用然后让学生看视频,能看不能烤的那种。所有需要关闭U盘。那台服务器台式机不能给他们用,用自己的笔记本。前几天实验我的那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98&extra=page%3D1
看明白了,是不能在bios中禁掉的。
台式机我知道一定能(至少有些能),主要是不仅搜索过,而且以前这样做过。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到了一定年龄,以前会的现在不会了很正常。现在让我对付台式机也不见得行,现在必须先对付笔记本,因为没有合用的台式机。
儿子的笔记本暂时不用,把他的拿来,看看行不行。结果也不会。
相关型号

看看bios底下,也不像啊。
因为手机拍的不好,有些图多发几张。

楼主:
有很多图重的,不是发了两遍,是拍了几遍,因为不够清楚,发上来在看看那个清楚些。一会儿编辑

网友:
应该有对应的选项的,在USB设定那里,但是每个厂家的设定不一样,要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A:
简单的要死
直接bat文件,禁用USB存储注册表即可
把以下两段代码保存为bat文件,可以双击运行。
分割线~~~~~~~~~~~~~~~~~~~~~~~~~~~~~~~~~~

USB_Disable.bat文件代码:
复制代码 代码如下:

@echo off
echo On Error Resume next>USB_Disable.vbs
echo Dim WshShell>>USB_Disable.vbs
echo Set WshShell = WScript.CreateObject("WScript.Shell")>>USB_Disable.vbs
echo wshShell.RegWri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STOR\start", 4, "REG_DWORD">>USB_Disable.vbs
cSCript USB_Disable.vbs
del USB_Disable.vbs
pause
分割线~~~~~~~~~~~~~~~~~~~~~~~~~~~~~~~~~~~~~
USB_Enable.bat文件代码:
复制代码 代码如下:

@echo off
echo On Error Resume next>USB_Enable.vbs
echo Dim WshShell>>USB_Enable.vbs
echo Set WshShell = WScript.CreateObject("WScript.Shell")>>USB_Enable.vbs
echo wshShell.RegWri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STOR\start", 3, "REG_DWORD">>USB_Enable.vbs
cSCript USB_Enable.vbs
del USB_Enable.vbs
pause

网友:
不一定有这个选择,比如我的CQ42就没有这个选项。比较完善的BIOS比如ThinkPad就有这个选项

若真的不想用USB,可以拆开把USB的电源去掉就可以了

CQ45的电气原理图网上应该能找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要死
直接bat文件,禁用USB存储注册表即可
把以下两段代码保存为bat文件,可以双击运行。

层主没给全吧 批处理到哪找usb*.vbs文件,这才是关键。

网友:
可以百度,改注册表里可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没给全吧 批处理到哪找usb*.vbs文件,这才是关键。

vbs是bat命令现生成的

网友:
楼主我想跟你说,笔记本的摄像头、触摸板、键盘都是基于usb接口的,一不小心你就自己作死了。

网友C:
百度   修改策略禁用USB  直接禁用大容量存储器  另外,安全那个页面也没拍啊,上次好像就没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   修改策略禁用USB  直接禁用大容量存储器  另外,安全那个页面也没拍啊,上次好像就没拍 ...

两台安全底下就是密码设定,没有别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台安全底下就是密码设定,没有别的内容。

那就是没有了,修改策略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没有了,修改策略来实现吧

那就先不用笔记本了,再研究一下台式机。过几天去单位再落实。去网络管理员那儿看看先借台用也许行。实在不行就把家里的台式机换到单位。

网友D:
楼主你发的图片那些是启动的选项的啊
还有就是现在一般都叫BI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发的图片那些是启动的选项的啊
还有就是现在一般都叫BIOS了。。。

没有别的了,就是只有启动项。大概就是不能处理。

至于叫bios还是cmos,其实大家都混叫,专业人员也混叫。按理,cmos指的是硬件,bios还是系统软件基础的意思,软件的性质,所以貌似叫bios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没给全吧 批处理到哪找usb*.vbs文件,这才是关键。

这个怎么和你解释呢?
不是脚本自动建立vbs,
运行完,自动删除vbs么?
你要给个好评撒~

网友:
胶带。。。贴触点就行,或者台机直接拔usb线,从软件上不可靠,分分钟给你改回来
简单点,把usb驱动炸掉也可以,但是你的鼠标键盘必须是p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