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情况是不是电池废了?

楼主(2020-03-24):
有几个用了3年的松下18650,单颗短路电流都在15A以上,

内阻基本在20~50毫欧,
但是4串带负载后放电,总电压掉得厉害(满电16.8V,带负载后电压只有12V,电流8A左右)
按照0.05欧内阻*8A*4=1.6V,压降在1.6V才对啊
这电池组带负载后,4S变3S了
是不是电池快挂了?

网友:
20~50毫欧的内阻是谁告诉你的?找他问问去吧!

网友:
18650放8A电流,也是够难为人家的了.

网友:
单节电池如果正常,串联后有问题,你重点检查连接线和焊点。

网友:
8A电流下逐一测量单体电池的电压,那个电压低那个就是渣,如果都低的话,基本上就是内阻有问题可以扔了或者小电流使用

网友A:
这不是动力电池啊,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动力电池啊,8a。。。。。

啊?
我一直以为是动力电池哦

网友:
18650用8A电流放电,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