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驱动段码液晶小屏

楼主(2020-03-24):
这个驱动芯片忘了什么型号了,稍候补充一下
反正这个比大屏还难以搞定,虽然你已经知道驱动芯片的型号
为什么呢,只有你试过才知道

没调整比对度,驱动的有点过了,非显示字段也有显示

这个屏有日期,时间和步数,是个计步器
这个花的前面还有两位,是用来显示秒的,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目前是小时当分钟,分钟当秒钟

计步器与时间是一个计数器,他们之间差一个数值
比如这个1分零1秒就是61,下面步数显示60

没啥用,步数显示字符太小了,当个练习的模块吧,哈哈

网友:
老王的屏。上传源代码到云盘呗

网友:
这个屏只是比数码管麻烦一点,只要知道工作原理和驱动波形,写程序不难的。

网友A:
1621吧,我也玩过拆机段码,译码完,写个秒表就丢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1吧,我也玩过拆机段码,译码完,写个秒表就丢一边了

不是,具体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