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新买的新蕾电动车原配TZQ-4812安规型铅酸电池充电器-质量不错哦

楼主(2020-03-24):
周末买了个小电驴,天津新蕾的,新国标,拆开看看原配充电质量如何

提车去-原来小电驴是现场安装电池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360

充电器很小巧,比一般的要小一圈,63*47*125mm,
造型也有自己的特色,输入输出线虽然粗壮,但是长度有点短啊。

侧面排风口,开孔跟扇叶配合

另一侧入风口错开的栅格,减少异物入侵

0.5的铜线,粗壮

插头竟然是公的,一般不都是母的嘛,不通用了

插头是两段注塑,100V10A,材质不同

背面撕掉贴纸露出螺丝孔,Y型的,外壳有铭文

松开螺丝打开侧面卡扣,有标注不能淋雨,结果买回来第一天充电就下雨了,所以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进水

补上贴纸的照片,印字跟铭文差不多,可能只是为了挡住螺丝孔??

看看内部的,白色的板子,有西普尔风格

风扇是唐泽的,天津做制动器的,共享单车好多刹车都是他们家的,
忘了说,这个充电器也是唐泽代工的

主电容400v-47uf,有点缩水啊,好歹上个60uf以上的呀,毕竟110W的功率

开关管散热器挺厚实的,比那种薄薄的好多了

输出二极管悬空,没有加翅片散热,鄙视一下

输出有BT151保护,板子正面还是很简洁的

得益于背面的贴片元件,给板子的尺寸减小做出了贡献

整流桥和SP1602开关电源芯片,不是厂家的384X

次级一颗sop-16单片机搞定丝印QZW118,也不是常见的358/324+431+sop8定时器

开关管特写8N的,有保险,焊线穿孔,好评

BT151特写,焊线也穿孔了

最后检索了一下,SP1602是南京西普尔推出的专用电源芯片,一般与20N65和HT45F0049搭配实用。
而次级的QZW118是高度集成的电动车充电器专用芯片,包含了铅酸电池三段充程序和风扇控制以及定时转灯,也就是定制单片机。
高度集成给板子带来了好处,也给维修带来了困难,如果坏了,这两颗芯片可是价格不低,没有维修的必要哈哈

网友:
缩水不少啊~~~~

楼主:
我一开始也以为板子正面的空元件位是缩水,结果背面有贴片补上,应该是为了不同的生产工艺设计的通用电路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也以为板子正面的空元件位是缩水,结果背面有贴片补上,应该是为了不同的生产工艺设计的通用电路 ...

共感模块和散热片去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感模块和散热片去哪里?

确实板子上没有设计emi和二极管散热哈哈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确实是个全新方案,厂家这是在不想让咱们玩的节奏啊

网友C:
还可以,中规中矩吧~

网友D:
省了些件和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了些件和散热器

是的,好在有风扇强制散热,应该也用得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中规中矩吧~

谢谢捧场,嘿嘿,比九块九包邮的还是强一些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确实是个全新方案,厂家这是在不想让咱们玩的节奏啊

新方案简洁很多哈哈,看起来舒服

网友E:
有风扇主动散热比闷烧好

网友F:
电动车充电器有五六个 ,,,做工都不错 ,原车的:lo

网友:
买西普尔,川奇这些厂家的质量都可以,但是价格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充电器有五六个 ,,,做工都不错 ,原车的:lo

这么多啊哈哈哈哈,不愧是黄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风扇主动散热比闷烧好

我很赞同,还好这个风扇质量还行,噪音不大,不知道时间久了磨损后噪音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不给力了

网友:
总体感觉非常有良心的充电器!

网友:
方案不错,不过输入连电感都没,估计是不管了,方案再厉害这样估计EMC也会超一点的。。。

这个不是说唐泽代工,就是唐泽供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