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004年买的一块MF47,被人弄坏了

楼主(2020-03-24):
2004年上大学时,省吃俭用花了70大洋买了一块 杭州求精的MF47,沉淀淀的,决不是现在几十块那种质量,指针特别稳,精度也高,  当宝贝供着,毕业回家后放家里,然后,然后,被亲戚借去用了,还回来后:坏了,测什么指针都不动,开始怀疑是保险烧了,结果保险没事,心里立马一万个羊驼在狂奔,这是表头烧了呀,可怜的MF47就夭折了!!

正面

正面

网友:
这表看着舒服啊

网友:
不靠谱的亲戚,安慰

网友:
结构看着好简单,电阻排列很好看。

网友: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想当年我也是宝贝得不得了。而有的人根本就不懂爱惜别人的“宝贝”,搞坏了还振振有词“不就几十块钱的东西嘛......”-------这不是钱的事好吧!

网友:
上某宝买个表头换

网友A:
你这个不见得是表头烧了。当年这个表出厂时,跟着的说明书上都有图纸,很好修的。即使原机图纸丢了,在网上找个MF47型的参考下,也好修的。

网友:
我还有块上学那会买的9205,现在还活着,3位半,当年80块。改锂电池了。。(感觉升压的不好,效率低,自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见得是表头烧了。

图片上电容线脱开,是我自己剪的。用别的万用表测表头电阻显示无限大。

网友:
沉甸甸是因为那时候塑料少有,大多用胶木

网友:
万用表就怕用错档测市电,表头上有个电容的脚断了,连上试试。有一节快没电的电池,直接连表头试试能不能动?

网友:
看看表头并联的那两个二极管,有无击穿

网友:
这做工用料,其实没必要太留恋。

网友:
真巧,我有个47的表头,正盘算着做个线路板出来呢

网友:
我有一个表头,没坏。

网友:
不一定是表头坏,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扔了吧  重不等于质量好    指针万用47的我选天宇

楼主:
我测过了 确实是表头烧了,好可惜,看迟点再弄个新的MF47吧

网友(2020-05-03):
我一般备块炮灰表专门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