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S5_5769剃须刀拆解更换主板修复

楼主(2020-03-24):
朋友一博朗S5_5769剃须刀因非法操作,导致主机无反应,估计是控制板挂了,只有拆机一探究竟了。
看说明书,这款剃须刀就是为了方便使用与维护设计的,整个拆解过程非常简单,不用过多的工具,只需一把一字小螺丝刀、两把梅花螺丝刀(印象是T5、T3)。完全是无损快速拆机。

先看看说明书:

已经把如何拆机告诉你了,所以,拆机之前,看看说明书是多么的重要。
拆机之前,先把电源上几张图片,S5系列用的是12V直流电源,为了防止接反,专门做了凹槽定位设计,而且还在端接面做了极性标识,很人性化:

空载测量电压,在15V左右。

开始拆机,先来一张:

在蓝色的尾部,只有一颗螺丝,用的是梅花螺丝,它是拆机的第一步:

后盖去掉后,用一字螺丝刀在图中两个红圈的缝隙出向外撬起柔性纹状防滑护套。那两个金属触点不仅是外充电的接点,而且是固定防滑护套的桩点。

然后,继续用一字螺丝刀在红圈处将两侧的小挡片撬掉。

在用一字螺丝刀在红圈处轻轻向外撬一下,这是正面的一个面板的卡扣。

去掉面板,再用梅花螺丝刀卸掉红圈所示的四个螺丝

将剃须刀反转过来,即可轻松打开机壳,露出控制板:

用塑料拨片从红圈处向上即可撬起控制板:

这是去掉电池的控制板,电池忘了拍照了,也是可拆卸的:

将电池座焊掉,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芯片了:

主控芯片是CY8C4125,网上查了一下,CY8C4125准确点说不应该是单片机,它是Cypress 推出的PSOC芯片,芯片由51单片机内核或ARM contex M3内核、模拟系统、数字系统等组成,是片上可编程系统,应该称之为微控制器更准确一点。

这是装上电池的新控制板:

将新控制板装机,开机测试、充电测试,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逆顺序装机,完毕。
之前还没有接触过博朗的剃须刀,这次维修,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这款剃须刀不仅有多种充电方式,而且配套的还有机头清洗装置,在清洗过程中,机身的显示屏上也会有相应的状态显示。
外出旅行中,为防止剃须刀意外动作,可以长按开关键5秒,锁定开关。或者长按开关键3秒解除锁定。最后,再附张控制板与电池座的焊接点的定义图:

谢谢观赏。

网友(2020-08-19):
往复式还是不够理想了

网友A(2020-11-27):
我的也是这个,自己换电池时放反了,请问主板冒烟还有救吗?

网友:
非法报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自己换电池时放反了,请问主板冒烟还有救吗?

冒烟了就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