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清华同方之同福TF-03D型 接线板

楼主(2020-03-24):
此接线板用料做工,很是良心。由于其LED不亮,几年前拆修过一次,后来又是很长时间不亮了。这次有时间了,继续拆修。这次使用了一段废弃的灯带上的贴片LED,依然是对其反向并联了一个1N4007二极管,串联了一个400K电阻,然后将其修复了。

网友A:
串联一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只二极管

串联二极管的方法,已经落伍了,请参阅这种方式 @snowrose 的接线板维修

网友:
接线板外壳有些老化,建议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固化一下,用起来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