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三无产品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0-03-24):
在废品站,捡了一个三无产品的电子镇流器,损害的太厉害了,打消了修复的念头。这几天一直在翻修的三个接线板(金泽接线板公牛接线板同福接线板),需要的二极管和数百K的电阻,都是从这个电子镇流器上拆下来的,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网友:
原来大神们的电子元件都是靠拆旧件得来的呀?只有我这种新手上淘宝买新的,往死里买!哗哗地买!光是电阻包就买了十好几包,从0.1R到2M,从1/4W到3W,还有贴片的,0603、0805、1206......,还有各种各样的三极管、MOS、可控硅,TO-92的,TO-126的,TO-220的,TO-247的,还有各种电源IC、充电IC、LED恒流IC.....,感觉身体被掏空,永远买不齐,以后我也拆机算了,但关键是我这种急性子,要用起来的时候还一块块料板慢慢找也太慢了。

网友A:
满大街都这路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大街都这路货色。。。

妹子,这几天翻修的三个接线板,都是按照你的LED和二极管反接并联的方法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妹子,这几天翻修的三个接线板,都是按照你的LED和二极管反接并联的方法处理的。 ...

意思是看哪种接法先坏吗?这得等到啥时候才有结果?

网友:
这个镇流器做工还不算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看哪种接法先坏吗?这得等到啥时候才有结果?

雪莲妹妹说了,反向并联,十多年了,也不会坏。

网友:
这种电子整流器我修过不少于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