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富格钻变速机构

楼主(2020-03-24):
这个双速钻的变速也是通过拨动二级变速齿圈屏蔽第二级变速来实现高速的,有的拨叉推动齿圈向前(钻夹头方向)置低速不同,它是推动二级齿圈向后使一二级齿圈的8个内齿/凸齿锁合实现高速的:当变速柄在1档时,二级齿圈(图2)处在靠近一级齿圈位置,使一级齿圈的8个内齿(图1)与二级齿圈的8个凸齿(图2)互相锁死,一、二级齿圈都与变速箱壳固定,3级齿轮都参与减速,钻夹头输出低速;而在2档时,向前拨动二级齿圈,使与一级齿圈结合状态分开,又与2级行星轮座啮合(二级齿轮座带有与齿圈相同齿数的轮齿见图3),使二级变速行星机构的输入转速等于输出转速(二级齿圈不与箱壳固定,可以在拨动架上转动),即屏蔽了二级变速,电机输出转速只经过一级和三级这两极减速,所以输出的是高速。

网友:
去年也买过,玩了没几次低速就打滑,高速还可以用,因为运费不便宜,就凑合用着……

网友A:
上午路过一家电动工具店,进去看看。杂牌的没听说过的做工还不如富格龙韵的,双电池要150。

网友B:
一档扭矩还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档扭矩还是太大了

按理说除了最大扭矩跟最低转速及电钻功率有关外,扭矩大小由调节环来设定。
如果扭矩环设到“1”档扭矩还过大的话,对于有8个扭矩弹簧的 钻来说可以在对称位置去掉2或4个,最低扭矩就变小了,但是对于这种只有一根粗弹簧的机器就没治了~也有大佬把这个大弹簧退火到软一点来减小“1”档扭矩,显然这不是容易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说除了最大扭矩跟最低转速及电钻功率有关外,扭矩大小由调节环来设定。
如果扭矩环设到“1”档扭矩还 ...

不搞那么多了,凑合着用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除了最大扭矩跟最低转速及电钻功率有关外,扭矩大小由调节环来设定。
如果扭矩环设到“1”档扭矩还 ...

还可以打磨一下弹簧两端我就是这么搞得效果不错

网友:
新手买来上上螺丝可以吗?单速还是双速

网友:
WO DE
JIANPANSHILIN:cr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搞那么多了,凑合着用把,呵呵

关键不是退火,而是把弹簧长度压短,让一档的扭矩档位刚好是弹簧被压缩一点点的时候。

网友:
外观,使用都还挺满意的,就是电池实在太差了。不过价格摆在那里,所以不奢求太多。
后来换了四节电池,明显续航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午路过一家电动工具店,进去看看。杂牌的没听说过的做工还不如富格龙韵的,双电池要150。 ...

杂牌的做工基本上都是和龙韵富格一样的,电池比网上19/29的要好很多,因为电池本地买很容易保修的,两天坏了肯定会退货。网上购买基本上不能保修,因为快递不发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档扭矩还是太大了

拆开齿轮箱,把这个挡片挡块中间锉出滚动槽,效果很好的。
图示六个位置锉出滚动槽,效果就会很好,槽要锉均匀,越均匀效果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除了最大扭矩跟最低转速及电钻功率有关外,扭矩大小由调节环来设定。
如果扭矩环设到“1”档扭矩还 ...

我只见过大有5262是8个弹簧的,扭力调节非常非常好,不用改就已经无敌了。一个弹簧的常见,调节不好不是因为弹簧,是齿轮箱里面挡圈不好,起始力矩太大,改造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档扭矩还是太大了

拆开齿轮箱,把这个挡片挡块中间锉出滚动槽,效果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齿轮箱,把这个挡片挡块中间锉出滚动槽,效果很好的。

你先挫个效果图来看看

网友:
这个就是大有5262的,照着样子锉就可以了,大厂的差不多都这样子。便宜货比较尖。过渡不圆滑。便宜货拆开看过,拆了扔一边了,改成2401总成了。

网友(2020-05-31):
变速模组是什么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