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usb无线网卡使用10分钟左右就断线是咋回事

楼主(2020-03-24):
一个比较老的迅捷fw150ud  usb无线网卡。
经常掉线,拔插一下又ok。
发热也不大啊!
驱动用的官网下载的。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前置USB供电不足,插机器屁股看看。如果还是一样 就可能是芯片虚焊或者芯片老化了

网友A:
曾经用过同款,你这天线后加的吧,首先排除虚焊,试试插在机箱后部USB口排除供电不足及干扰

网友:
把天线去了,接回原来的天线。

网友:
确实可能是供电不足,放在电脑后面的板载USB口试试。

网友:
二楼正解,换个姿势试试看

网友:
内置芯片老化发热量大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用过同款,你这天线后加的吧,首先排除虚焊,试试插在机箱后部USB口排除供电不足及干扰 ...

我也用过这卡,这就是原装天线

网友:
有可能是延长线的问题,换根好点的延长线试试吧,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这款网卡用的AR9271芯片就是有这个大流量断线的问题 无解 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所有用这个芯片的网卡都存在这个问题 这几年摸了TP 水星 迅捷 网件 华硕 杂牌的AR9271 全部有此问题 流量超过30M时候就很容易断网 有时候还要重新插拔才能继续使用 换换驱动可以缓解 但是也只是缓解无法根治 其实稳定性和速率还不如10几块的联发科和螃蟹芯片的网卡来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这卡,这就是原装天线

是我记错了,我那个是FW150U:lol:楼主试试降低网卡的发射功率,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记错了,我那个是FW150U楼主试试降低网卡的发射功率,可能会有改善

...

对的,150U就是内置天线版本,芯片和150UD是一样的AR9271,问题应该就是如10楼所说的那样,我以前也用这卡蹭网,开始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上网基本都是开网页比较多,后来挂机下东西才发现,经常半夜起来网络图标变黄色惊叹号,最后丢弃了换了个螃蟹8191的卡。

网友:
设备管理器找到USB设备、网卡设备,把节能选项关掉

网友:
台式机上pcie无线网卡阿
AX200 值得拥有

网友:
前置供电不足是主因,也有可能是散热不行引起的,usb接口的都很紧凑散热不会好的,最好用pci或者pcie接口的。

网友:
曾经同样的网卡,同样的故障断线,驱动换了N个,无解,后来发现是前面板的音频插孔内部生锈短路造成的,你把主板连接到前面板音频接口的线拔掉,看有没有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