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刚到手的英菲克无线鼠标

楼主(2020-03-24):
天天看网上卖这款鼠标 虽然不缺鼠标用但还是秉着贪小便宜的心理12.9入手了
接收器2.4G的 很好拆 刀片轻松撬开
抽出线路板小坨牛屎 板子上的丝印是2016年的
打开盖子的样子 电池是分立的14500锂电池
线路板就比普通多了个芯片 应该是管理无线的吧 不懂
芯片的型号 懒得去查资料了

很普通的微触 给滚轮用的
这是接收激光的吧?这款鼠标看不到红光 就是传说中的激光鼠标?每在玻璃上试过
黄色那两只微触是静音的 其他都有声音

外壳的模具还算细致 但边角个别地方拉手,办公室用 应该用两三年问题不大 唯独就是大拇指经常碰到返回键 跟一般的鼠标握持略有区别

网友:
滚轮按钮还带凸点?少见啊。

网友A:
群里面天天推这个东西,不用拆就感觉比较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里面天天推这个东西,不用拆就感觉比较垃圾

瞎用吧 什么时候用坏了直接扔 至少目前用起来还算好用

网友:
接收器是无损拆开的吗,电池皮和原来的不一样了,不知道实际有没有区别,我那个以前买的,左右微动普通的那种不是静音的,用着有时候会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