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乐视X600最多可以充电到42%就没有电量增加了,我看到点金石套餐10元

楼主(2020-03-24):
自己手工换成无线充电,平时不用就放在那里充电就解决了?
不过那个点金石和现在的QI无线充电是不兼容的,我就没有买。毕竟QI充电是可以到处去充电,点金石的是需要一个专用的充电座的

乐视X600开机充不了电,关机可以充电到42%就没有电量增加了,这样的故障我实在想不明白。如果说充电的管理IC坏了,那应该是关机也充不了电进去啊。如果说充电的IC是好的,为啥电量到42%就再也增加不上去了呢?

实在是少见。现在开机也可以在充电了。我同样的充电器充电其他手机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A:
电池坏了就会这样,我一台红米的,自己换了电池,现在用完电以后又会显示100%电量,不过很快就会自动关机,按程序来说是有数据溢出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池衰减不行了?

网友:
插座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C:
一样的手机,去年换的电池,感觉比原装的电池要好。原装的,经常20%上下的时候突然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就会这样,我一台红米的,自己换了电池,现在用完电以后又会显示100%电量,不过很快就会自动关机, ...

原来如此啊?知道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手机,去年换的电池,感觉比原装的电池要好。原装的,经常20%上下的时候突然关机。 ...

原来如此啊?知道了,非常感谢。知道哪里有比较便宜的锂聚合物电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池衰减不行了?

你的怀疑很大几率是对的,因为年代已经久远的型号。知道哪里有比较便宜的锂聚合物电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啊?知道了,非常感谢。知道哪里有比较便宜的锂聚合物电芯吗? ...

万能宝,还有别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能宝,还有别家吗?

我的意思就是里面哪个卖家的质量好一点啊。我看了很多,都是尺寸大过我的,如果尺寸合适的,又价钱比较贵没有性价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里面哪个卖家的质量好一点啊。我看了很多,都是尺寸大过我的,如果尺寸合适的,又价钱比较贵 ...

查了下,我是18年12月5日买的,当时是35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我是18年12月5日买的,当时是35包邮

35包邮的应该可以2日一充了。我现在想在外面附加一个电芯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5包邮的应该可以2日一充了。我现在想在外面附加一个电芯算了。

一直扔着不怎么用,两天没问题,随便用用,还得一天两充吧。

网友:
乐视x600系列是主板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