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C21-WK2102型电磁炉

楼主(2020-03-24):
在废品站捡的,没花钱。面板碎了,本来想在淘宝买了一个同型号的面板换上,后来在闲鱼上看了看,二者成本几乎一致了,就打消了购买面板的念头,拆了算了。主要是电磁炉的使用,需要平底铁锅,比较麻烦。

网友:
是好的吗?功能正常的话,面板用704粘一下还能用

网友:
美的电磁炉里面偷工减料到极限了,不值得花几十换面板,不如去回收站找个铜线圈老电磁炉用

网友:
美的电磁炉里面偷工减料到极限了,不值得换面板,不如找个铜线圈老电磁炉用

网友:
捡旧货我是不要这种一体式面板的新炉子…… 除了外观漂亮,里子缩水再缩水,没啥玩头。我都是找老古董2000W以下的非一体式面板,那样的旧炉子才可能是铜线盘,就是品相没有新式炉子好看,自己用,图的是个耐用、放心不是……

网友(2020-05-27):
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改个小加热器,用来加热小型的钻头之类的,然后放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