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磁炉检不出锅

楼主(2020-03-24):
半球电磁炉通电,放锅,每个功能都选择了检验不出锅,连续发出无锅的响声。拆开看不懂,在此请教师父们是哪里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A:
5UF黑色大电容旁边的两个大电阻测一下阻值有没有变大

网友B:
这代码,E0是无锅还是E1是无锅啊?

看到这两行字就好笑~~~插RX3显示2200,插RX4显示2000,下面再加一句~~~实际1500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代码,E0是无锅还是E1是无锅啊?

看到这两行字就好笑~~~插RX3显示2200,插RX4显示2000,下面再加一句~~~ ...

拆开内部构造就觉得这电磁炉做工粗糙,没使用多长时间就出现此问题!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UF黑色大电容旁边的两个大电阻测一下阻值有没有变大

我是业余的,没有万用表之类的,呜呜

网友:
测测那两个820K大电阻看看阻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业余的,没有万用表之类的,呜呜

万用表是必备的,没有的话啥也干不了,还有电烙铁也得备一把,现在刚好有一家做活动,16.8的那款领5块钱的券,券后11.8,确认收货后联系客服返10块,只要1.8到手,没有烙铁的话可以乘机买一把备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496727671182

楼主:
电烙铁有。师父们的猜测是电阻有问题吗

网友:
万用表都不备算不上业余啊,有故障很难搞得清。

网友:
没有万用表,那只能盲修了,用螺丝刀左右左右拧几下那个电位器看行不行,不行再喷点WD40再拧几下看行不行,再不行就像楼上前辈说的,大个头的电阻,一一代换一下看行不行,不过你既然没有万用表,相信也不会有代换的电阻吧?

网友:
我觉得淘宝有万能主板,代换最适合了初级选手  毕竟换个电阻啥的也有可能把IGBT烧了 或电着人就不划算了

网友:
万用表没有想修东西只能用眼睛看有无元件烧变色,有无虚焊了,反正我是无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