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机小白的怀旧情怀-松下随身听RQ-SX88v拆解维修(未完工)

楼主(2020-03-24):
翻出一台古董,收音机可以用,翻了半天没找到磁带,特意X宝买了磁带等2天一到货,马上测试。果然没奇迹,皮带肯定是烂了。查资料,下单皮带,开始拆。拆拆停停再接着拆,先拆外壳,好搞定。好了,板子和内壳分离才能换皮带,换了皮带还不一定行,继续下单毛毡垫,卡子。板子和内壳分离要解焊,解焊要吸锡器,下单吸锡器,等。到货继续拆。我去,找不到资料,只能自己摸索的解焊,除了已知的10个焊点,还有好几个需要解的。除了电机的7个焊点,其余的都好处理,那一排的7个焊点和电池仓口的焊点实在是太难搞了,吸锡器口太大,没办法把锡吸干净,到了最后,实在没办法,用了大力出奇迹的技法才把板子卸下来,电池仓口端的板子被掰弯了。这什么设计,我去,就不能搞个插销吗。
板子一拆开,看见皮带烂了,糊的齿轮和轴到处都是,还好查到知道用酒精清理,不然也是要搞半天。
惰性轮系统的一个4mm左右的塑料卡簧被弹飞了,找了半天找不到,晚上用其他塑料剪一个试看看能不能救的活,皮带,卡子,毛毡垫都到货了,晚上又有的折腾了

更新:配件都到了,拆开压轮后,发现塑料轴套都烂了,找了笔芯和小塑料管替代但不怎么合适,再想想,嗯,棉签管子,尺寸完美匹配,比较合适,死马当活马医了

更新:开始搞惰轮系统
拆惰轮时,把塑料卡子弄裂了,塑料卡簧弹飞,拆是为了换里面的毛毡垫增加摩擦力,(拆完后发现状态都还挺好的,其实其实没必要拆),硬着头皮装回去了,卡子买了塑料的和金属的2种,塑料的精度高,想想还是装金属的吧

更新:等价交换么,在自制完塑料卡簧后,找到了之前弹飞的原配,装上

更新,装电机,上皮带,狗啃的电机触点焊接,完工

更新:帅不过三秒,播放不够完美,有一面颤音严重,另一面可以接受,其他功能都正常。

更新:忽然就都播放不了了,拆开换回塑料卡子也不行。

更新:再拆开,发现惰轮底下的黑色齿轮碎了。

更新:买了配件在路上...待续

网友:
口香糖电池不错

网友A:
皮带15块钱两根能下来吗?我也有这个机子,真没心情这样搞啊。。。。电池写1400,能有三分之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15块钱两根能下来吗?我也有这个机子,真没心情这样搞啊。。。。电池写1400,能有三分之一不? ...

15下不来,电池应该有的。备件机还在路上,慢慢等。就图个乐,哈。

网友:
这种压带轮哪里能买的到?我的压带轮不行了…

网友:
这机子当年多高大尚,可惜买不起

网友:
最后一张真是情怀。家驹好像是93年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皮带15块钱两根能下来吗?我也有这个机子,真没心情这样搞啊。。。。电池写1400,能有三分之一不? ...

山寨货15元100根。。。但是仅仅是能转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货15元100根。。。但是仅仅是能转而已。

哈哈给个链接看看?我买过10元50根的,最长才13CM,最短的也不行,适用性其实很差,不知道这个机子用多长的,如果有15元100根14CM左右的还是可以买买的

网友:
我有个同款,嘛毛病没有,难道是运气还,还是时间没到?

网友:
看到家驹了

网友(2020-04-23):
拆成这样了,恢复要有的难度大

网友:
恢复进行时?

网友(2021-03-03):
这是松下最糟糕的机芯

网友:
后期的机芯设计就是不如人意了

网友:
后期的双皮带机芯 还是不建议鼓捣 最多也就听听FM

网友:
是啊,现在是有机器却没有磁带了。

网友:
你这是广告吗?

网友:
我的松下RQ-SX70F随身听的导带轴上有裂纹(轴的两圈橡胶上),播放磁带时导带轴经常卷带子后停机,我想找个旧机将导带轴换掉。哪位大师指教一下:有没有其它松下机型是同样的导带轴?(找不到便宜的RQ-SX70F配件机)

另外,不知这种松下随身听的导带轴能单独拆卸更换吗?谢谢!

网友:
有过这型号机子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