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微观拆解之【微波同轴连接器】

楼主(2020-03-24):
看见有人问手机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我拍的图用作参考),红圈里的座子,这个属于较现代的mini rf 座。

这个绝大多数手机上都有这个东西,行话叫rf 测试座,(射频测试座),卖元件的叫mini rf 座,厂家叫带开关的微波同轴连接器,名称很多 作用就是用来切换内部天线或外部测试设备的连接转换测试座。手机出厂时需要对主板rf模块做射频参数调校测试,这就需要一个连接座和外部设备物理连接,同时切断机内天线回路,排除机内天线回路的影响。

下面是资料,3ghz工作频率以内驻波比能控制在1.3。

公头长这样

这个东西也经历了进化史,有很多模样,也有很多代,随便找了几个对比一下,大致代表当时年代,这个近现代的彩屏功能机用的。

这个远古时代的黑白屏功能机用的,可以看到一个比一个大,倒过来说就是越来越小。

拆掉后,可以看到焊盘上下两个是接地,左右两个是输入输出,平时左右两个焊盘被座子内部触点接通和天线连接,插入测试公头时主板和外部设备连接,同时和内部天线触点脱离(左面的触点)。

这个意思一样

三个座子对比,从大到小。

侧面

底部,可以看到基本就是体积在变化,结构差异性不是特别巨大。

万用表测试一下,夹好,通断档,可以看到万用表是接通状态(0.3的底数来源于万用表)。

插入一根针,变为不通。

下面显微摄影,正面顶部,可以隐约看到内部触点。

反面

这个远古时代的真皮实,怎么也弄不下来,只得锯一道缝。

露出一个触点,表面镀金。

仍旧无法破拆,又锯了一道缝。

这回拆开了

中间塑料结构,内部两个触点,平时接触在一起。

有新男人进来就会抱紧他,然后和之前的脱离。

中间是固定底座

下面是近现代款,周身镀金,看着贵族气息浓重。

屁股也是这么的格局

这个门户比较松,一下这就抽出来了。

中间的塑料支撑结构,用小刀慢慢划开。

两个触点,和早期的类似。

大体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就是相比祖先小了一圈。

这个mini现代款,也是周身镀金,良好的传承了祖辈的贵族气息。

衣服穿的更薄更少

脱起来也更加的容易和随便

你想看,就脱给你,解开两个扣子。

只剩内裤了

内裤很薄

一把就拽下来了,体型和祖辈稍有差别,有东西插入下面的触片就会被顶起和上面的脱离,然后和插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拆下ab触片兼引脚。

高倍特写,小触点有冲压痕迹。

看看到底两个触片有多小,和最小的针尖类似,触片上面还得冲压出来小几十倍的触点。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好黄啊!!!我说的是文章

网友B:
涨知识了,从没仔细看过这个

网友C:
原来还带常闭触点,一直以为就是个输出座呢

网友D:
想知道插头是啥样

网友:
我想看一下楼主的显微镜,为什么能拍的这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还带常闭触点,一直以为就是个输出座呢

元首驾到有失远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黄啊!!!我说的是文章

嘿嘿 活跃一下气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知识了,从没仔细看过这个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插头是啥样

第三图就是插头示意图~

网友:
老式结构要求够硬,
新的结构要求够长,

网友:
依稀记得以往的摩托还是诺基亚说明书上提示过通过此插口外接天线。

网友:
这个解释很通俗也易懂!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

网友:
恩,很深入,很深

网友:
体积越来越小,性能越来越好吧。

网友:
原来这个测试口还有通断功能

网友:
感谢分享,顶顶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