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线圈匝数比如何估算?

楼主(2020-03-24):
对于工频变压器,初级次级的线圈匝数比等于初级次级的电压比。那么对于高频变压器,开关电源里常用的那种,频率约30KHz的,初级次级的线圈匝数比是如何估算的?

网友A:
匝数比和电压比肯定不会变啊,只是开关频率高了,铁芯(磁芯)小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匝数比和电压比肯定不会变啊,只是开关频率高了,铁芯(磁芯)小了而已

这是开关变压器,匝数比与占空比和电压比都有关。

网友:
高频变压器的线径载流量算法是不是和工频变压器的算法一样的?

网友:
差不多吧,明纬s350变压器被我拆碎了一地,随便找个重量差不多的环型电感代替就绕了,原初级42匝改40,次级13匝改20,重绕后效率一样,50伏10a输出压降0.6伏,原来40-50伏是带不了载的,就是感觉变压器发热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