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绕环牛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0-03-24):
有一个环牛变压器,直径10厘米左右,初级烧了,打算重新绕一个110v的,给充电器用,功率100w左右。拆了以后,初级很细,多处断路,就把次级绕上当初级,次级大概0.7平,绕了220圈(方便计算)。结果插电砰的一声,接头烧断,测一下电阻大概1.5欧姆。是不是电阻太小了?初级必须用很细的漆包线吗?
如果我想绕一个150w左右的110v的变压器,请问这个环牛是否足够?初级次级选用多粗的漆包线?绕多少圈合适?
还有,环牛怎么绕能快速,整齐?谢谢

网友:
如果不会计算功率就用原来功率,初级次级每圈v数应该保持不变就行。

网友:
关于220V改装110V120V充电器的问题,本人用电动车充电器改装的120V充电器,简单实用目测200W没问题,我已经正常使用中,有时间了把制作过程发上来

网友:
变压器的绕制要量一下铁芯的横截面积然后计算线径和匝数,楼主这样的操作,不爆才怪了

网友:
一匝降1V?我一般绕500匝有的也发热啍声大,绕1000匝空载损耗少。

网友:
不算清楚就随便绕上去?还加电试
截面积决定了最大功率,功率决定了初级线径和每伏圈数...........
搞不清楚就先记下原初级圈数和线径,照着学,次级再算一下就简单了

网友:
感觉楼主和我小时候一样,无知无畏哈哈。
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线绕多少圈,用多粗的线来绕都是需要计算的。而且很遗憾的告诉你,比如你这种10厘米的变压器,目测初级线都是一千多圈以上估计要两千圈了,你先把普通的方形变压器搞明白了再玩这个环形吧。
小时候不懂,用20A的接触器的铁芯绕过1100圈,没有绕线机手绕的佩服吧。接上220电倒是没有跳闸,但是整个变压器房桌上在跳。很大的震动。好像用的是0.13的线,居然没绕断说明当时我也是下了功夫的。
你把铁芯尺寸量一下,我帮你算到底要用什么线,不过环形的绕法,呵呵~~

网友:
铁芯不变,电压由匝数确定,线性比例,只要匝数够,再粗的铜线,都不会烧

网友:
看看次级匝数和输出电压,求出每伏匝数,再乘以22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