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汽车大灯改装成手持式手电

楼主(2020-03-24):
活动搞的汽车大灯,说是12-24V通用的,想做成是手持式的外壳就选用手电钻外壳
反光杯找了个漏斗,贴上铝箔胶带
开关部分需要改动,因为LED灯是不可以反接的,所以拆开去掉换向功能
由于换向功能没用了,所以再改造一下,将正反转部分的塑料捞空,这样打开开关的以后,拨到中档,换挡开关就会卡住调速开关,相当于就是常开了。

先去掉换向部分

捞空黄色开关中间的塑料,这样就可以使用正反开关作为卡子卡住调速开关了

垫上一块塑料片,防止正反转开关按过头,其实这一步可做可不做

漏斗当反光罩,比划一下大小,然后装上电钻切割,这样做的话切出来会很平整

贴上铝箔纸当反光

看看效果还可以

成品,结构非常简单,盖上壳子就完成了。。。。
1-2档档位开关不装,作为风扇的出风口,完美~~~

网友A:
电源和使用效果不拍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使用效果不拍下么?

电源直接就是电钻的电池,用法和电钻一样。。。大灯里面自带驱动控制,所以亮度不可调,一开就是18w

刚做好的,白天拍不出效果,反正刺眼就是了。。。

网友B:
做得不错,实测电流多大? 功率多少 ? 考虑考虑也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实测电流多大? 功率多少 ? 考虑考虑也做个玩玩

汽车大灯功率实测18W。电流取决于供电电压,20V电池供电电流1A都不到

网友C:
X鱼十几块淘个电机减速箱修复电钻不好吗?

网友:
谢谢分享,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哈哈

网友D:
这灯发热不小好担心这个反光杯会挂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X鱼十几块淘个电机减速箱修复电钻不好吗?

在这里混的有几个缺19元充电钻的,谁会花十几块去淘个减速箱?但楼主这个DIY汽车大灯却是独一无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混的有几个缺19元充电钻的,谁会花十几块去淘个减速箱?但楼主这个DIY汽车大灯却是独一无二的。:lo ...

19元充电钻我真没有 只有一个29的也是单速的

网友:
创意无限,论坛好拆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直接就是电钻的电池,用法和电钻一样。。。大灯里面自带驱动控制,所以亮度不可调,一开就是18w

刚做 ...

固定18w,那三节18650最长也就是一小时左右了,还可以啊。今天还在抖音刷到个一万流明的手电。期待更新实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灯发热不小好担心这个反光杯会挂掉

汽车大灯自带散热风扇,外壳有出风口,试用了一下,灯温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19元充电钻我真没有 只有一个29的也是单速的

19元的活动偶尔有,不过也是单速的,质量不咋地,拆零件挺好
自用还是得双速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对这种灯泡,6元一只,计划改台灯

网友:
H7的接口不错!刷了2只,回来替换我的卤素灯。

网友:
手持灯,没有头灯方便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混的有几个缺19元充电钻的,谁会花十几块去淘个减速箱?但楼主这个DIY汽车大灯却是独一无二的。:lo ...

19块的我也没有,倒是刚搞了个27包邮又又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