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40元的巨来电2W充电宝开箱翻车及折腾

楼主(2020-03-24):
照例,本篇主要做个人记录用可能过于啰嗦,如果碰巧同时能对你有启发帮助不胜荣幸

如果只看结论,右上角 电梯直达 去2楼,也可 点我直达

某晚,在酷安DIY区看到有公司倒闭出一批共享充电宝,如下为卖家提供拆机照

外观

主控板
屏幕
电芯
总结下就是:40元+15元邮费,2W毫安电芯+ mtk6582 + 屏幕。好像还行,资金紧张当晚只下单了一个。

第二天,卖家发帖发现主控板有两种,一种蓝色板一种绿色板。同时放出绿色板拆机照:

个人总结如下:
绿色板型号被磨掉,如果都能跑安卓,二者性能差距不大,否则就是安卓手机和单片机的区别。当时我的已经在路上,只能自求多福了。

等快递的间隙,部分离卖家近的玩家已经收到快递,反馈如下:

一直卡开机进度条,推测可能是后台服务器倒闭

蓝板工厂模式显示的硬件信息

充电宝默认不输出,蓝板短接下图中所指点即可输出

卖家建了Q群用于一起上车的玩家交流

等了几天终于到货了

包装正面和侧面

开箱

主体 屏幕后有放三合一充电线的凹槽

保卡说明书 及自带的2A充电头

充电宝主体部分

屏幕框 拆开  绿板  翻车了

螺丝:充电宝5颗+固定屏幕3颗  屏幕框5颗小螺丝+两个橡胶垫  带一个无标TF卡和一张移动物联卡   而且似乎我手上这台屏幕也翻车

成色全新 电池亏电 板子上有microUSB的焊盘,用风枪吹了个尾插上去,插电脑也没啥反应

翻车成绿板带的痛慢慢消化,该折腾还是得折腾
按照惯例,编程器夹子读SOP8的flash,一直识别不出型号,不得已取下来焊接到转接板,还是读不出

看了下是北京兆易的32Mbit/4MB flash。手动设置下终于读取,看来不用取下,是识别有误

原版4M固件:

binwalk看了下没啥结果,注意到取掉TF卡后,连开机进度条也没了,一直倒计时10秒重启,看来TF卡还有影响

TF卡插电脑,显示容量4G,文件如下:

文件夹中是一些广告视频,将TF中bin文件也binwalk看下,倒是发现有一个yaffs文件系统,但研究半天也没啥眉目,此路不通看来需要换个思路

板子背面有焊点,也懒得用万用表测了,先找个能用的GND出来,CH340接电脑,把CH340的RX拿手上挨个试,真试出来了板子的Tx

完整串口输出在这: https://paste.ubuntu.com/p/VQtCBhGmXX/

请教了下群友,荔枝派 大开源交流群的@LinColn指出这是全志的melis系统。在此表示感谢@LinColn

melis?同时玩家群中@xx杏 提示绿板被磨掉型号的主控可能是全志F1C100s,手头恰好有一个同是全志F1C100s的荔枝派Nano,死马当活马医吧

准备先烧个uboot试试,将自带的flash取下,打算换个大容量的,无奈之前瞎折腾把家里能拆的flash全拆了带学校改路由器去了,都快打算拆路由器了在老王送的电子烟的板子上发现一个8M的flash,小是小了点,先用着吧。

按照荔枝派Nano的教程 http://nano.lichee.pro/index.html,在云服务器上编译好uboot,教程中提到用sunxi-tool通过USB烧入,由于USB插电脑没反应,继续用编程器把编译出来的U-boot-sunxi-with-spl.bin 烧入,然而串口没任何输出。

当晚在荔枝派linux技术交流群和@gcc-arm-linux-gnueabihf 讨论,开玩笑说“这USB感觉就是个摆设”,提到使用jtag,无奈jtag放假没带回来

当晚继续做功课,注意到原版开机输出中是分段boot0和boot1的,翻全志相关文件,查这种封装的可能是什么芯片,了解到了xboot,考虑是不是换固件导致串口引脚换了?

第二天,按照https://github.com/xboot/xboot/blob/master/documents/xboot-system-development-guide-zh-CN.md的介绍,开始编译xboot,企图利用xboot“一次编译 到处运行”的特点能不能让这车有起色同时排除uboot有问题的可能性,尝试将xboot支持的全志型号(f1c100s  h3  v3s)全编译烧录测试了一次,串口仍然无输出。
多提一句,编译xboot使F1C100s用的工具链和v3s不同,应该用arm-eabi-,否则会报错“uses VFP register arguments”

期间各种尝试,咳!病急乱投医了都

  • 尝试把荔枝派Nano的固件直接写入,无输出
  • 尝试把原版固件boot0部分截取出来再烧录回去,提示boot1启动失败跳转到fel模式,但USB不可用
  • 尝试把自编译的U-boot-sunxi-with-spl.bin 中uboot部分提取出来放到原版固件的boot1处,形成一个魔改固件。依旧启动失败进入fel模式
  • 尝试从TF卡座引出串口,不可用没输出
玩家群中之前分享过一个挖坑网的链接 https://whycan.cn/t_412.html。挖坑网和晕哥之前就知道,当时看了下不是太明白。中午时看到另一篇https://whycan.cn/t_439.html。正巧是之前链接的参考4。看了下感觉目前我大方向是对的,已经可以进入fel模式,只是卡在USB上,看来这USB是关键。

之前焊好尾插连接电脑没反应,以为是自己焊功差虚焊,加焊、取下重焊了多次,热风枪390度对着吹想着应该不能再虚焊吧。用万用表测microUSB背面的焊点和USB也通着就是用不了,这时仔细一端详才看到这microUSB的D+ D-咋“与世隔绝”没接啊,大坑,就说USB没反应。

看了下板子晶振和手边荔枝派Nano晶振频率相同,先按F1C100s的管脚开怼,查手册查到引脚,正发愁这封装引脚这么近该怎么飞线,发现CPU背面的两个焊点很可疑,万用表正反一打应该就是了,半信半疑剥了一根数据线把D+ D-焊到上面,开机进fel,插电脑。第一次感觉看到这个“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如此亲切

任务管理器看一下,偷个懒直接用芯片精灵看下VID和PID

按照http://linux-sunxi.org/FEL/USBBoot#Using_sunxi-fel_on_Windows的介绍,"1F3A:EFE8"这就是了  “驱动”打上,

打驱动和Windows下的sunxi-tool在上面介绍页面都有,这里就不放了,为了避免dll等幺蛾子,还是转到Linux下吧

Linux下sunxi-tool下载 编译 安装 执行 完美识别,ID=1663,确定是F1C100s。开始刷入之前编译好的一堆uboot、xboot、Nano的固件等。串口依旧没输出。可是也没有USB插入的声音。按道理如果固件不匹配开机失败会进入fel模式,USB会有反应的,也就说明固件事实上开机成功,串口确实换引脚了。

查手册,在pdf中搜索“UART0_TX”找到所有可能的引脚
  • PC3 右上5
  • PE1 右下4
  • PF4 右中10

找到并刮出来覆铜层,打算一个一个试,刮完才注意到PC3连到flash去了,查了下手册应该是用作SPI了

照旧,CH340插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地线一接,CH340的Rx拿手里,不断按sw3使板子不断重启保持一直打印,试PE1就看到打印了

把PE1从R17的空焊盘接线出来,串口失而复得了,开始刷固件,Nano的固件可以用但Nano的多是16M flash,我换上的flash只有8M,想起昨晚做功课在荔枝派群文件有看到Nano的8M固件,回去找来

在此对上传者表示感谢。下载固件后进fel模式用sunxi烧入,成功开机
可以不换flash换系统,方法会在2L总结中提供

由于没找到板子的Rx,还不能输入,继续找Rx,查了下手册,PE1是Tx PE0就应该是Rx,找了下PE0接到U13的2脚,这个SOP8封装的U13也没有印记。不清楚是什么芯片,先拆掉,拆掉发现底部有字“13DQ1829”,也没看出啥名堂。

终于登陆系统

将飞线整理下,屏幕把用到的线全飞出来接个杜邦,flash飞出来一个开关便于进fel模式,microUSB背面线补上插个数据线引出来既是供电也能刷固件。屏幕外框打洞,热熔胶固定

充电宝也用一根4p线改装了下,绿板将插座右起第1和第3短接即可输出

一些补充

  • 有玩家发现绿板带的TF卡显示容量4G,事实上后面还有未分区的空间,应该是16G卡

而且读写速度还不错

  • 蓝板的确是安卓系统,在玩家群中尝试刷机失败后,有酷友发现直接otg外接键鼠可以破解,具体详情请移步 酷安

至此,此次巨能充的绿板折腾告一段落。后续研究F1C100s和各个模块间连接引脚和使用协议,争取适配屏幕和无线模块。

对所有帮助过参与过讨论的人表示感谢

部分图片来自群友或者酷安,对发布者一并表示感谢

话说,要是早点细心发现USB是摆设,至于走这么多弯路、绕这么大圈子嘛!看来还是得细心啊

总结结论二楼发

楼主:
总结:
  • 绿板被磨掉的主控是全志F1C100s,刷固件需要用USB或编程器。
  • 主控背面焊点,原版固件的Tx,两个没锡的小孔是电压脚。microUSB的D+ D-没接,需要从主控背面的焊点交叉飞线到microUSB背面的焊点,我的已经打胶了不能拍图,看下面的示意图吧
  • 目前还无法驱动屏幕或者无线模块,刷Linux后只能把串口两根线飞出来用TTl访问,刷linux后串口变为PE0和PE1,需要飞线引出来,一个在R17的空焊盘,一个在U13的2脚
  • 全志全系芯片如果启动失败会自动进入fel模式,这个模式下可以通过USB刷系统,原版系统短接flash的1脚和4脚会进入
全志全系列芯片都是 由BROM (芯片内部) 轮询各种 tf卡/flash, 检查是否有合法的启动介质,

如果有就载入 SRAM并启动,

如果都没有找到就进入FEL (USB烧录模式)

所以, 如果你的 TF卡/spi flash 里面有引导程序(boot0), 那么拔出 TF卡或短路 spi clk 到 gnd都可以。

  • fel下烧写可以参考这篇 https://whycan.cn/t_2449.html 使用DD或Win32DiskImager烧写,或参考这篇http://linux-sunxi.org/FEL/USBBoot#Using_sunxi-fel_on_Windows使用sunxi-tool
  • 推荐把linux固件烧进TF卡中,flash容量太小了,进入fel模式后先给spi随便写点啥反正别让从spi正常启动就行,可以烧写我提取出来的boot0.bin 度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JgIzzwK74cHYABv3m_9Xg 提取码: 9dtb
  • 屏幕是480*960的,有时间争取适配驱动屏幕,估计还是不同固件引脚复用的问题,巨来电的屏幕插在Nano上可以直接亮屏虽然啥也不显示......
  • 有没有大神能把电路图总结整理出来啊,看引脚看的眼花了都
  • 挖坑网前辈评价melis:
    其实就是ucos的核修改过来的内核+类linux的驱动架构+miniGUI/orangeGUI+全志自己的音视频播放编解码中间件cedar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哈哈

网友:
拆件都值了啊,还翻什么

网友A:
太厉害了 我有个唱戏机 固件丢了 刷不了 能否帮忙给刷下啊?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2楼没了 只好发4楼了

总结如下:

  • 绿板被磨掉型号的主控是F1C100s,原版是全志melis系统
  • 可以刷Linux,需要spi flash编程器或者把原板子没接的microUSB D+ D-飞线接上,可能还需要焊一个尾插
  • 由于目前屏幕和无线模块还不能用,刷Linux只能通过ttl,需要从U13的2脚和R17的焊盘引出串口线
  • 主控背面的焊点如下,如果从主控背面USB的D+D-往microUSB D+ D-飞线,应该交叉接

全志全系列芯片都是 由BROM (芯片内部) 轮询各种 tf卡/flash, 检查是否有合法的启动介质,

如果有就载入 SRAM并启动,

如果都没有找到就进入FEL (USB烧录模式)

所以, 如果你的 TF卡/spi flash 里面有引导程序(boot0), 那么拔出 TF卡或短路 spi clk 到 gnd都可以。

  • 原版系统可以短接flash的1脚和4脚进入fel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可以刷固件,应该也可以给TF卡中刻录能导致开机失败的boot0.bin,插入TF卡造成开机失败进入fel模式
  • fel模式刷机可以参考这篇 linux-sunxi.org荔枝派Nano 全流程指南 使用sunxi-tool,也可以用晕哥https://whycan.cn/t_2449.html挂载后用dd或Win32DiskImager烧写
  • 建议在fel模式下先把原spi flash中的melis系统清空。容量太小了,可以把固件写入TF卡从TF卡启动
  • 下一步有空争取适配驱动屏幕和无线模块。最后设想大概就是通过无线ssh控制并控制屏幕显示内容
  •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根据板子画出来原理图或总结主控与各个模块通过哪个引脚相连?推测屏幕不工作还是不同固件引脚复用不同,巨来电的屏幕插荔枝派Nano可以点亮但白屏,看引脚走线这个一头雾水看的眼都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厉害了 我有个唱戏机 固件丢了 刷不了 能否帮忙给刷下啊?

emmm,有固件不会刷?还是没固件?

网友:
一个充电宝搞这么复杂,这成本大幅度上升,怪不等会倒闭。又制造出一堆电子垃圾。

网友B:
看了半天不知道在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不知道在说啥

哈哈哈,表述能力太捉急,前辈见笑了。我努力加强

网友:
这种不是安卓的就不好玩了

网友C:
还有没有卖的,想买个蓝板的玩,闲鱼只看见一个卖90的,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没有卖的,想买个蓝板的玩,闲鱼只看见一个卖90的,不划算了

卖家坚持随机发货,蓝板绿板看运气,但这一阵被整的似乎有点头大已经暂停出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坚持随机发货,蓝板绿板看运气,但这一阵被整的似乎有点头大已经暂停出货了。 ...

请私信个链接

网友:
这真是高手呀,见多识广的高手

网友:
百度了一下巨来电充电宝,真是惊到我了

网友D:
电池不大、屏幕不小、这是广告机?还是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大、屏幕不小、这是广告机?还是充电宝?

把广告机和共享充电宝合二为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坚持随机发货,蓝板绿板看运气,但这一阵被整的似乎有点头大已经暂停出货了。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