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串联使用可以提高耐压吗?

楼主(2020-03-24):
峰值3000V的高频(30KHz)正弦波交流电,要整流成直流,手头只有耐压1000V 的快恢复二极管,用5个串联用,半波整流,会不会击穿?

网友:
当年,黑白电视机的高压硅柱,貌似就是串联的。耐压也很高的。

网友:
如果频率跟得上,没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黑白电视的同压硅堆更好。普通二极管频率响应达不到要求。

网友:
3000V半波整流5000v 整流管不够的,而且串联要降额使用,半波需要6000V整流管加余量50%至少10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