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应用中心APP Center挂掉了吗?无法获取APP列表了

楼主(2020-03-24):
检查网路设置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仰望NAS高端玩家

楼主:
已经恢复正常了,估计是暂时的网络问题

网友(2021-12-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把你下面那个软件源的地址分享一下.

我之前找到了一个eu的.

https://www.qnapclub.eu/en/repo.x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