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抗疫diy】为紫外线消毒灯配置的移动220V遥控电源

楼主(2020-03-24):
这个主要是给汽车消毒使用的。当然我自己的车自带220V输出,不需要这玩意。给朋友用用吧。经过3辆汽车消毒 一致反映挺好用的 。
灯放车内 关门 遥控器一按 紫外线就不会伤人了 。 一般来说汽车空间小 照射15分钟足够了打开通风5分钟臭氧味道也没了。

配一张车内消毒的图片。

这里消耗材料基本上都是用到现成的东西。
1:3串18650的12V电池组一个 带保护板 ,带充电口。
2:报废拖线板拆下的2个2眼插座。
3:很多年以前淘来的12V遥控模块一套
4:15W汽车逆变器电路板一个,这个最大号称可以到40W 不过我想我不会去用到那么大的。
5:电线 开关 烙铁 万用表等等。
6:盒子一个
7:紫外线消毒灯一个8W的。

制作过程省了,直接上成品了。

电路板

这个数逆变电路板 直接接AB就是15W接其他的功率高一些。

遥控器模块直接接在开关上 可选择收工开 或者遥控器开关。

成品的样子

接上消毒灯。

通电效果
裸露在外面的是充电接口 就不管美观了凑合用了
当然这个也可以直接用车上点烟器转220V使用了。这个主要是遥控 可以无接触开关。

电池组和开关来自论坛上淘的这个套件。单片机还没开始折腾。有机会去研究单片机模块了。

网友A:
同款遥控模块,貌似是安鑫家的,逆变模块记得是DC-DC升压,有些电器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遥控模块,貌似是安鑫家的,逆变模块记得是DC-DC升压,有些电器不能用 ...

这遥控模块体积有点大 不好装, 一直就闲置了。

逆变模块功率低 应该是方波的 。 反正能驱动紫外线灯就可以了

网友B:
刚有这想法,被你抢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有这想法,被你抢先了

哈哈(ಡωಡ)hiahiahia
其实我也是拖了好久才开始动手的。
主要怪我自己不需要 就不急了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

正面是电量显示部分和散热风扇

左侧上部是220v输出部分,修正弦波,110W
下部是PD充电部分,使用了15vPD诱骗器

右侧是5v输出部分,支持大部分快充协议,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两个接口不能同时输出
内部上半部分为12v全协议快充模块,电量显示模块,右上为两孔插座
中部为迷你逆变模块

电池是笔记本的拆机电池,3串6并
但目前电池保护板防过充功能失效,已在某宝购入新保护板

点亮18W节能灯

给mavic air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

正面是电量显示部分和散热风扇

这个不错,功能较多  成本也不低吧 挺好的。
再配个太阳能电池板 可以野外生存了。

我比较懒 就不折腾那么多了 反正这玩意也就一个月借给朋友用1-2次的凑合凑合吧!

楼主:
给几个朋友试用了 感觉不错。一次充电可以供3辆车消毒还有电。

网友(2020-09-06):
紫外灯给汽车消毒也是不错的想法。就是空调系统无法消毒。
所以,我就是买了一个车用的臭氧发生器,消毒的时候把内循环打开,空调系统也一并消毒了。

网友:
既然紫外线灯只有8W,为啥不直接用车上的点烟器口进行供电呢?15分钟也不可能用光车上电池的电啊

网友:
直接12V点灯不就得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逆变然后接灯呢 直接升压接灯可好? 电路也简单了

网友:
紫外线会影响车内塑料件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