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机械的居优乐定时转换器

楼主(2020-03-24):
穿了一个机械的居优乐定时转换器,拆开看了一下,结果很简单,最主要就是那个外壳好脆,前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卡扣,后面两颗螺丝,价格便宜,不到十块,这种质量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A:
至少用了一个开关元器件,以前科德也有类似的,但是科德里面只是触点。适合电动车等防止过充,烧水的话最短时间不太准。

网友:
这种定时器好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用了一个开关元器件,以前科德也有类似的,但是科德里面只是触点。适合电动车等防止过充,烧水的话最短 ...

右上角那一个方块,好像时间到了,他就压下去了,就切断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