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接一根热熔皮带,利用钻夹头巧妙定位

楼主(2020-03-24):
太巧妙了,定位准

网友A:
怎么把钻夹头拿下来?

网友:
怎么把钻夹头拿下来?十1: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钻夹头拿下来?

剪断了就可以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钻夹头拿下来?

把钻头锯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钻夹头拿下来?

为什么非要拿下来

网友:
忘了还要拿下来,这次不算,再来

网友:
特大号夹头戒指

网友:
老师傅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啊。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钻夹头拿下来?

只说定位,没说真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说定位,没说真接。

真接也没问题,装机后将夹头拧到最大开度,然后用东西固定悬空就能用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找废旧八宝粥罐头,弄一圈缺口铁皮,接好后把铁皮掰开去掉。

网友:
来骗我们的吗?

网友:
评论笑死了都

网友:
哈哈哈
我是拿一截10cm 的直角铝做定位的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还需要个台锯吧钻头锯开

网友:
打火机烤一烤用手一对就行了

网友:
怎么把夹头拿下来?N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