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任天堂2DSXL游戏掌机开箱,自带的电源做工不错,可惜是110V的

楼主(2020-03-24):
为了能和老婆一起联机玩游戏,又在闲鱼收了一台美版官翻的任天堂2DSXL,
卖家入手还没半个月,缺了钱又准备卖掉的,成色几乎还是新的,开的价还挺合适,我就接手了

不过,算上我的话,它应该算是三手货了吧?

游戏机本体

说明书和AR卡

2DS都没有裸眼3D屏幕了。但背面却还设计了2个摄像头,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翻开以后屏轴那还有一个摄像头
2DSXL相比前代直板2DS那傻大粗的造型,要时尚了不少
体积也没有老大哥3DS厚重粗犷
拿在手里还是比较轻薄的,适合长时间把玩

卖家送的32G卡,容量太小了,我要升级成128G的

笔的位置

这下有的玩了
突然发现我的掌机都是黑色的,而我老婆的都是白色
黑与白,光与暗,这是要跟我势不两立的节奏么?

重头戏来了,这个游戏机附带的电源,还是全新的,
卖家发完货还再三叮嘱我它是110V,要插变压器才能用
要不就重新配个充电器。

刻字很清晰~~
这里说下,这个电源上说输出是4.6V的,实际上有人测过,输出是5V的,
,甚至很多第三方的充电器套装也是5V,不知道为什么老任要往低了写

折叠插头,这个电源不是超声波焊接的,有两颗螺丝固定
但螺丝上有防拆设计的,论坛的南旗款的22合一拆不了,
要换另一款贵一点的那个X22才有合适的批头能拆解

2DS\3DS通用的充电口,里面只有两根线
和microSD差不多宽,但厚度接近MiniUSB

拧开后面的螺丝,掰开两个卡扣就能拆开了

折叠插头原来是这样设计限位的不得不说真的很巧妙

这做工用料还不错诶,可惜电压问题不能用

美上美代工的,怪不得

红宝石的电容

背面

背面看起来脏兮兮的,其实是刷了三防漆

既然用不了就准备改了,初步想法是,保留线材直接换电源部分
。翻充电头的时候找到一个PSP的电源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想想我家那两台PSP还是算了
而且我这么改的话违和感太强了。哈哈

最后还是留着线材和电源部分,插头拆出来,
按照上次我给老婆那台3DsLL的充电线这么DIY了,不同的是这次重新给两根线的四段插头脱模部分都倒了圆角
线也包了一层保护套,再加上吃灰的苹果"五福一安”,算是颜值最接近机器本身的充电套装了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287&extra=

网友A:
謝謝分享 玩具真多。可以改220V了。

网友B:
弄个变压器降压。

网友C:
350V电容,似乎可以直插220V?低压滤波耐压8V还是头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V电容,似乎可以直插220V?低压滤波耐压8V还是头一次见

好像插220V的交流电得耐压440V的才行,但440V的电容又特别大,低压部分的电容也得换成1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变压器降压。

变压器就不方便了,比这个电源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玩具真多。可以改220V了。

改是可以改,就是首先要换电容,换的电容体积都有点大,有点塞不进壳子里。还是DIY成USB线方便,充电宝也能充

网友D:
多钱买的?........了解一下行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插220V的交流电得耐压440V的才行,但440V的电容又特别大,低压部分的电容也得换成16V的 ...

交流峰值220*根号2=311,350V其实可以用,考虑到余量一般用400V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钱买的?........了解一下行情..........

新大二好像涨价了,疫情之前都是500左右,现在普遍都是650-700,不过我是620入的,差不多是之前的新大三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峰值220*根号2=311,350V其实可以用,考虑到余量一般用400V耐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玩游戏机 ,疫情期间家里玩游戏也不错哦

网友E:
土豪,机器不少,我有个老大三 XL没破解呢,几个外网都上不了,现在应该是GATEWAY破,懒得弄,吃灰呢,我的是100块收的,换了个电池复活哈哈哈

网友:
这电压真的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机器不少,我有个老大三 XL没破解呢,几个外网都上不了,现在应该是GATEWAY破,懒得弄,吃灰呢,我的 ...

100块钱收的稳赚啊,这机子现在最少都要320+
话说,最新的应该是B9\B9S免卡破解了,基本上跟PSP一样,开机不需要按R进什么虚拟系统,存储卡里直接有引导,正常开机就可以玩了,就是装游戏相比NDS和PSP要麻烦点

网友:
换个电容,最多再换个开关管的事吧,我把据说是不能改的Wii原装电源,都改了(原改完会过压检测,不到半小时停止输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1373

网友F:
疫情时期物价飞涨
咸鱼基本已经给js垄断
还是等开学了
再看看想撸个新大三以此纪念逝去的青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疫情时期物价飞涨
咸鱼基本已经给js垄断
还是等开学了

这段时间真的不建议买任何游戏机,电脑,比平时贵好多哇,像switch、固态硬盘的价格就特别离谱。
其实如果不是闲的无聊,偶尔看到这台2DSXL比贩子的便宜些,我都打算等价格正常了收一台新小三去了。

网友:
我的是新大三。其实数据线网上几块钱就能买一根,用手机充电器都可以用的。

网友:
我觉得那个电源能插220,写是写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