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释放一个MT6261带摄像头无限制固件

楼主(2020-03-24):
释放一个MT6261带摄像头无限制固件,这个固件是需要插入开通数据功能的SIM卡,那个需要注册的膏药二维码过一会会消失的。我的手表手机是这样的。

自己在用,但不知道后果怎样,售价较高,研究不易,请不要互相分享,就当M币支持我吧。
刷机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088

楼主:
这个带摄像头的貌似复位孔是假的,里面没有按钮,如果死机或不联机,请断开锂电池在接上锂电池,让它重启。

网友:
求个不带摄像头版的

网友A:
谢谢分享,为了这个表,已花了几百M币了,但也学了不少东西,还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为了这个表,已花了几百M币了,但也学了不少东西,还是值得的。 ...

为了这个表我已经自学3天了,爬俄国佬外网,一页一页找信息,才发现什么3M固件,重建固件分4M版和3M版等等不同的程序,里面埋了不知多少的坑。最坑的是注册验证码,他妈花了我快一个小时读懂那个鸟语。

网友A:
试了下,可以刷入无摄像头表,但不能启动,重新格式化后才能刷入原来的固件。可能是后面两个区的分区大小不同,所以不能用。

更正:要先格式化,刷入后可以启动和关机,听到启动和关机音乐,但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可以刷入无摄像头表,但不能启动,重新格式化后才能刷入原来的固件。可能是后面两个区的分区大小不 ...

无摄像头版,我试过,屏幕无背光,触摸失灵,但是能在阳光下看清屏幕上的字,能打112,屏幕驱动估计不一样。

网友:
刷了几个mt6250的,放着吃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摄像头版,我试过,屏幕无背光,触摸失灵,但是能在阳光下看清屏幕上的字,能打112,屏幕驱动估计不一样 ...

你的无摄像头版的手表和这有摄像头的外观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无摄像头版的手表和这有摄像头的外观一样吗

这个是我买的无摄像头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买的无摄像头版本

我买的无摄像头版本的,外观和你有摄像头版的一样,回头试试你的固件

网友:
待机不行,,,玩这个就是练练技术,

网友C:
老兄,我的手表之前全局格式化了,刷了你的固件开机了,但还是要激活才能使用吗?

网友:
分析了一下,应该是和你的硬件有区别,虽然外观完全一样~触摸屏和接听键没反应,屏幕显示的颜色也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我的手表之前全局格式化了,刷了你的固件开机了,但还是要激活才能使用吗? ...

插开通数据功能的sim卡,这个膏药一会儿就消失了,屏幕怎么是花屏的呢?

网友C:
我估计是硬件不兼容,屏幕颜色都是负片的,而且屏幕位置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硬件不兼容,屏幕颜色都是负片的,而且屏幕位置也不一样

插上开通数据卡的SIM卡了吗?那个扫码注册的二维码膏药消失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我的手表之前全局格式化了,刷了你的固件开机了,但还是要激活才能使用吗? ...

哪个店买的,多少钱,给个关键词搜。

网友:
推荐天翼云,或者lanz

网友:
话说能绑定平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