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936数显焊台,求指教

楼主(2020-03-24):
论坛里面都是12的,家里面的936头子比较多,于是想弄一个936的轻便的,方便携带,仿制别人的T12电路图,改成适合936的,但是不知道对不对,论坛里面的大神多,可以指教一下不?谢谢了,大家帮我多看看mos管控制部分,以及采温部分,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数显936得叫937了

网友A:
936头和芯空隙大,热阻大,多的时候能差100多度,用数显不准,还是模拟的好点

网友:
楼主的ADC参考电压是多少?

net 24v AD 处的电压是多少?

我听说1321芯子是热电阻,不是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6头和芯空隙大,热阻大,多的时候能差100多度,用数显不准,还是模拟的好点 ...

一语中的。。。。。。我的数显就是这样。。。。。。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差了50~70度。。。。。。。。。

网友(2020-05-02):
去看看我发的帖子,肯定对你有帮助的,数显936  A1322发热芯

网友B:
a1321直接用一个358+nmos和几个电阻就可以做一个模拟的 用习惯了 无所谓数码显示了。直接电位器 卡卡的调。哈哈 我做的集成到了手柄里面,这样就只要一个手柄和一个笔记本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2020-07-31):
引用 网友B:
a1321直接用一个358+nmos和几个电阻就可以做一个模拟的 用习惯了 无所谓数码显示了。直接电位器 卡卡的调 ...

我已经弄好了,至于温度准不准就不知了,反正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