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的板子?

楼主(2020-03-24):
原来以为是台钻的,可是看看又不太像,有继电器,还有5v,12v,24v
开始还以为有个纽扣电池,后来发现那是个纽扣电池一样的1f电容。

看下半截是个整流电路,估计上半截是不是能切换12v,24v两档那又有个5v是干啥用的,还带beep功能。

楼主:
搞那么多插座可是居然没有控制芯片,有两个mos管FQT4N20L,还有个稳压器ams1117,难道都通过机械开关来控制?

楼主:
补个图看字数补丁

楼主:
经研究这应该是一块电动门的控制主板,用来改成电源倒是不错,能够输出5v,12v,24v,还有220v四种电压,那个继电器闭合后应该能直接输出220v,不知道用来干啥,电机应该是24v来驱动的

网友A:
控制信号可能在设置面板上,那四根黑色线可能是控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可能在设置面板上,那四根黑色线可能是控制线。

那四根黑色线提供了两路24v的+极,然后还有两根分别接到了两个MOS管FQT4N20L的中间脚..看这个FQT4N20L的说明书不知道中间脚是干啥的,貌似你说对了真是某种控制信号?

网友(2025-03-16):
这块板子还在吗

网友:
这块板子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