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次拆解超霸快速3充电宝

楼主(2020-03-24):
这个比那个傻充强多了,充满红灯转绿灯,带过热保护。试用充了7小时红灯依然亮着,但电池有点烫手,赶紧取下来了,害怕充炸了。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傻充。。

网友:
高冰箱378,联想音响39,强光手电5,前置净水器58,忆捷128g盘49

网友:
做工还算ok,不过只有一颗ntc似乎有点偷工减料

网友:
中间那个ic只是个定时器ic吧..........

网友:
我记得有款是带风扇的

网友:
零几年后期,超霸好像有一系列快充版套装,从10小时到2小时快充,时间越短的越贵,而且容易导致镍氢缺水,内阻变大只能很低倍率充放。楼上说的带风扇,零几年好像是三洋15分钟急速镍氢充电器,电源的个头比充电器大不少,我父亲零几年在中关村易购电子城买过山寨的,里面根本没风扇的动静已经退货。后来有个带电池容量测试仪模式充电器,也有小风扇。

网友:
跟我超霸充电器II结构差不多,都是定时充电器,十几个小时后自然转绿灯。
我还有个超霸快充2小时的那种,这个内阻大不能充,过放电后也不能充,充电指示灯会一直闪烁。只能放到超霸II上面充,所以这种充电器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网友:
傻充最好,恒流慢充,传统变压器,安全耐用,对电池也很好,唯一缺点是要两颗串联充。

网友:
2020年了,洋垃圾cs2a雕刻版还是吊打一堆新的充电器

网友(2020-08-19):
我有个超霸充电器二代机,做工也差不多了,也算是个定时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