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小米蓝牙耳机青春版,不开机了,拆来看看~~

楼主(2020-03-24):
小米蓝牙耳机青春版,突然按开机没反应了,拆来看看,量了一下,电池没电压了,拆开看,电池都没有保护芯片,这些太坑了吧,小米的东西这么差。

网友:
这么惨啊,安慰楼主,看来这货真坑啊

网友A:
有保护的,保护芯片跟主板在一块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个,用了两年半了暂时还好,进过一次水,这玩意儿怎么拆开的?之前想拆开清理半天没扣开就放弃了

网友:
锂电池没有保护芯片,不可能吧,是不是在电池里,我拆过一个老式蓝牙耳机电池,只有20MA,芯片就是在电池里的。

网友:
怎么没有米标?

网友:
保护应该在主板上,只要是正规产品不可能省掉电池保护的。

网友:
图1那个6脚的小芯片是mos+保护芯片,以前在一个充电宝里见到过,超过5v1.5a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个,用了两年半了暂时还好,进过一次水,这玩意儿怎么拆开的?之前想拆开清理半天没扣开就放弃了 ...

这个比较好拆,都是卡扣,用指甲就能开了,我就是用指甲开了。不知什么原因,电池会一点电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护的,保护芯片跟主板在一块

这保护好像作用不大啊?有一次忘记关机了,放了几天后充电就充不进去了。

网友:
图一电池接线旁边的芯片是什么型号,说不定就是保护板,比如DW03。

再来就是很多蓝牙芯片自带充电和保护板,所以很多蓝牙耳机的电池都没保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保护好像作用不大啊?有一次忘记关机了,放了几天后充电就充不进去了。 ...

不行就淘宝买一个带保护板的,这电台鼓的吓人啊,万一BOOM,直接爆头

网友:
之前一直在小米和SONY之前徘徊,后来还是淘了MW600

网友(2021-03-29):
楼主,问一下听筒这边要怎么拆,现在我这个就是声音没有

网友(2021-12-09):
电池激活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