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国产杂牌良心电脑电源-海鸥电源

楼主(2020-03-24):
家里的古董机拆下来的,吃了很久的尘
今天想看看它是真的海鸥呢还是鸽子

网友:
看来楼主对良心的要求比较低啊

网友:
这个做工一般都算不上,是麻雀而已

网友A:
看上去应该是公版的494电源,下手改可调啊

网友B:
楼主,你把风扇那边那个线圈拆开看看,估计是一根直通的导线,线圈里面一堆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风扇那边那个线圈拆开看看,估计是一根直通的导线,线圈里面一堆铁片 ...

铁片?搞不好是一坨水泥

网友C:
CPU很差劲啊。。

网友D:
pfc两根线颜色一样的话,很大可能是个假的,楼主应该把这电源放水里好好洗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很差劲啊。。

古董机有多先进啊,我只是手贱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应该是公版的494电源,下手改可调啊

这个电源凉了,接主板的绿线测过才4.6V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反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fc两根线颜色一样的话,很大可能是个假的,楼主应该把这电源放水里好好洗洗干净 ...

洗完了,然后发现电源凉了,白给,就是那个120mm风扇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F:
和其它山寨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反话吧……

见仁见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其它山寨有啥区别?

看看变压器,再看我之前拆的电源你就知道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确实是古董电脑了

网友:
EMI 电路的电感被省了,导线代替, PFC估计是假的。

网友G:
天啊,这也叫良心电源?莫非楼主眼里的凤姐也是仙女?

网友:
赛扬D,2004年第一台组装电脑用的就是赛扬D,还有昂达95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啊,这也叫良心电源?莫非楼主眼里的凤姐也是仙女?

看看标题,这个电源比我之前拆下来的已经算好了,要杠我也不想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