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小米5X换充电尾插小板

楼主(2020-03-24):
米米5X购于2017.8.1首发之时,4G+64G也够用,速度也还行,可年后就开始充电接触不良,时能充时不能充,调个角度换个方向又可,有时一会又充不了,不松手又能充了,很是烦人。那时网上配件也买不到,自己好不容易拆开查了下,TYPE-C座也没发现有虚焊之处,这16脚座固定得很牢固呀。检查发现座子插线处有些铜绿,可能是水汽所致,处理后仍然,越来越不好充了。换原装太贵也不知能不能使用,还是花13包邮来块高仿能充电和耳机,但不能连接电脑的吧。疫情时期各地都不发湖北,3.20后才开始发了,昨天收到就第一时间换上,还好换了就充电稳定了,只是不能与电脑相连接了。不过现在传文件 大多用QQ手机与电脑传输的多,连接电脑几乎没用过。这TYPE-C座子看样子不太好焊,自己购配件好换不?

网友:
如果没有风枪,那就买整板,有风枪就吹下来换插座

网友A:
有风枪有手艺,很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风枪有手艺,很好换

你也在呐。

网友B:
刚把我老妈用的NOTE4X调配版的原装板清理一下换回去,买的仿的能用,但是充电电流太小,慢。不知道你这仿的是否也有这样的问题。
本以为type C的接口就安全了,原来也要坏的啊,看来还是无线的充电好啊。

网友C:
可以换,要用风枪,那种烧火棍烙铁干不了,尾插板数据连接不正常的话是启用不了快充的

网友D:
低温锡堆一下,然后热风枪干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要用风枪,那种烧火棍烙铁干不了,尾插板数据连接不正常的话是启用不了快充的 ...

对的,这个说掉了,这种兼容小板没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温锡堆一下,然后热风枪干下来

高级料我没有,能打包发点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把我老妈用的NOTE4X调配版的原装板清理一下换回去,买的仿的能用,但是充电电流太小,慢。不知道你这仿的 ...

充电没发现好慢,但这个没快充了呢。我怎么发现TYPE-C的充电还容易接触不良了呀,原来的老接口USB倒没碰到过。

网友E: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我喜欢用烙铁换这个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我喜欢用烙铁换这个座。

这个背面有帖片,一不小心加热高了背面的也掉下来了,我也认为用烙铁安全些,可这烙铁又不太好拆下来呀。请问下,这母座是16P-OT0.8-L6.5还是16P-OT1.6-L6.5型的呀?我没换过不清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背面有帖片,一不小心加热高了背面的也掉下来了,我也认为用烙铁安全些,可这烙铁又不太好拆下来呀。 ...

不管这个型号,只要是外观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是双排的,装的时候反面没东西的话可以从反面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双排的,装的时候反面没东西的话可以从反面吹

就是反面小元件满满 的,这个是单排的,看图片数了下是16针单排。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反面小元件满满 的,这个是单排的,看图片数了下是16针单排。

单排更好换 ,没风枪烙铁都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排更好换 ,没风枪烙铁都能搞

风枪倒是有,但原来不小心总是把背面等处的小元件吹掉过,现在怕用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排更好换 ,没风枪烙铁都能搞

用钩针几根几根钩么?简单说说方法。

网友G:
手机都能修了,你还说你焊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都能修了,你还说你焊功不好???

换板子不叫修,你不知道焊那小芯片我吃过亏,两次把941N旁边的小电阻还是小电容吹不见了,搞得报废复都不好意思对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