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拆个镁光M600 1T固态硬盘,做工还算可以!

楼主(2020-03-24):
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在某宝上花了500多大洋买一个镁光M600 1T固态硬盘,本来想做成移动硬盘的,但装进硬盘盒大多数电脑带不动,所以就闲置了,今天拆开看看里面的颗粒。

网友:
mlc的这个价格便宜呀!

网友A:
马牌+镁光,双M合璧

本来想做成移动硬盘的,但装进硬盘盒大多数电脑带不动???这硬盘功耗很大?你的硬盘盒是U3.0还是U2.0?

网友B:
5V1.7A,找个带外供电的硬盘盒可能会好一些吧

网友:
气人   俺没有        赶紧拿来压压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牌+镁光,双M合璧

本来想做成移动硬盘的,但装进硬盘盒大多数电脑带不动???这硬盘功耗很大 ...

硬盘盒是绿联USB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1.7A,找个带外供电的硬盘盒可能会好一些吧

外接电源的能带的动,速度还挺快,因为外接电源太麻烦就没使用。

网友:
这样大的做主硬盘

楼主:
这个硬盘检测不到B1怎么回事呀?我觉得我买到的这个硬盘也是清空过数据重新刷过固件的盘,就是不知道已经写入过多少?

网友:
这个盘做工 颗粒都不错 最大的问题是固件辣鸡

网友:
好东西大家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牌+镁光,双M合璧

本来想做成移动硬盘的,但装进硬盘盒大多数电脑带不动???这硬盘功耗很大 ...

老笔记本的USB3.0只有1A,我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牌+镁光,双M合璧

本来想做成移动硬盘的,但装进硬盘盒大多数电脑带不动???这硬盘功耗很大 ...

1.7A,还不大吗?希捷跟西数的笔记本硬盘都是500mA的。

网友:
马牌主控竟然没上散热措施

网友:
这个是USB3.1gen2的接口才行吧。

网友:
这盘肯定有问题啊,15年的盘,放了5年,0通电,0.5/G卖给你,科学吗?

网友:
和M550的PCB一模一样~

网友(2020-11-10):
这个好像不是企业盘吧?跟我的M600(512G)的板子、颗粒都不一样,我的是6颗粒的(NW388)

楼主(2021-01-09):
镁光M600 1T又发车了!599元

网友:
100%清空盘 还是那种写到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