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闲鱼上淘的先驱均衡器,直接拆机,又翻车了,主板腐蚀严重

楼主(2020-03-24):
闲鱼上90包邮到手,到货后拆机,翻车了,电池漏液导致主板腐蚀严重

网友:
看样子不是很严重,应该能飞线好

网友A:
调节声音用的?接在功放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
单面的板子怕啥,飞呗

网友:
这东西也要用电池?

网友B:
非常讨厌均衡,直通不香吗?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C:
电池在哪里?
这个价格先锋还嫌贵啊……

网友:
我摊上2块买了个 DVB机顶盒的万用遥控器,泡过水,按键阵列是石墨的,电池漏液,都断成一段段的。扔了

网友:
价格有点好。这价最次也得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声音用的?接在功放前面还是后面?

接在功放前级,相当于调音调,音质比没用的效果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声音用的?接在功放前面还是后面?

一般接在音源后面,功放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在哪里?
这个价格先锋还嫌贵啊……

先驱不是先锋啊,先锋里面要是这种做工的话100%山寨货

网友:
当成调音台了

网友:
先驱也是当年大牌子了  还是不错的
买这种均衡器   其实都知道是影响实际效果的   实际就是图个频谱显示好看

网友D:
好奇楼主是否70后?
90元真不值得玩这个,要玩EQ,不如直接一步到位,dbx-PowerRack,全数字的EQ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讨厌均衡,直通不香吗?多个香炉多个鬼

专用来为低端前后级弥补缺陷遮羞的,纯烧友没人会用这货。再就是流行货组合音响多摞上一层显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楼主是否70后?
90元真不值得玩这个,要玩EQ,不如直接一步到位,dbx-PowerRack,全数字的EQ不香吗? ...

80后的,买这个主要图个频谱好看

网友E:
90元贵了20有台金格我还不要 金格金色的颜色好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元贵了20有台金格我还不要 金格金色的颜色好看很多

金格川谷的基本都是公版的,山寨机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在哪里?
这个价格先锋还嫌贵啊……

这个价位就算是先锋我也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