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根电源线

楼主(2020-03-24):
办公室后边的橱子挡住了一个插座。移开、安上一个延长线再把橱子移回去。可是好的成品插排太贵了。想想先引出一根单插,需要的时候再插插排就好。
家里没有合适的粗线。找了两根1平的,并联使用。就是观感上不太好看。这样一般的电饭锅应该都无问题。

楼主:
墙插上的塑料袋还没撕干净,后边可能有裸露铜线的地方先用绝缘胶带封住,再用热熔胶固定。

楼主:
回头背面再粘上一块塑料板

网友A:
对于电饭锅,1平的电源线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饭锅,1平的电源线足矣。。。。。。

主要是回头就被橱子堵住了,万一以后再接其他的。六通过这个接插排。

网友B:
加个明装盒会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明装盒会安全一些

嗯,一个也不贵,只是手头没有,在一天慢慢对付吧

网友:
1平方线大概带负载可达1000W,一般办公用足够了。再说了,办公室里要你自己做电线用?去仓库取一个不就完事了。老板又不给你加工资,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