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民用枱灯”维修记

楼主(2020-03-25):
2000年左右40元入的“民用枱灯”,材质、做工不错,但价格麻人。期间历经电感荧光灯→电子荧光灯→全光谱LED背光条→照明用LED灯条等数次拼凑改造,距最后1次改造近3年,突然就不亮了。
2并的5730,150mA恒流源,虽然降流1/2,灯珠热损还是很可观的。灯珠表面黑色斑块历历在目,看似仅灯珠坏了。
测量确认一下故障范围。测得红框内LED已断路,理论上只影响这片的1B4C灯条,灯阵电路还是通的,灯应该能亮才对呀。
肯定还有其它故障,测得恒流源输出电压异常
排除了外部电源线、开关原因, 只能是驱动坏了,于是拆开
驱动体积比较小,正面就开关变压器和输入电解2个插脚元件。注意左侧连接输出+的粉色硅胶线,靠近电路板的根部已基本脱色,原因后来才发现,容后述。
背面贴片元件也不多,一直未搜到隔离型恒流源芯片QH2213D的资料,望大神补充,谢谢!
恒流源输出电压异常,怀疑输出整流二极管US1D(1A200V)击穿短路,测量结果好像也是
但替换了个ES1J还是短路状态。到此,只可能是贴片电容击穿短路了
拆下贴片电容测量,证实了
外壳空间有富裕,干脆用插脚电解替换,散热还好些
试一下,驱动正常了。和开始测量预估的那样,有断路的那片灯条不亮
拆灯换灯珠,顺便改灯阵串并
简单清理大块焊渣,装入灯罩内
试灯正常,收工。
因为此灯朝墙照射,间断使用,局部灯珠不亮和亮度下降之变化不能被及时发现加以修理,造成叠加故障。
故障发生顺序粗探:
应该是灯珠损坏断路在前,当局部只剩1串LED工作时,这段的灯珠Vf增加,致恒流源输出电压升高,输出贴片电容的负荷和发热增加(紧靠电容的输出+硅胶线,原为粉红色,现被热烤已基本脱色,似可证明),损害长期积累,导致电容击穿短路无输出在后。到发现灯不亮时,故障部位就不止1处了。
此例其它元件未损坏,应该是恒流芯片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欢迎指正,谢谢你路过!
补充:以上替换的25V电解,系针对当前4串(实测12.4V)LED的临时应急措施。恒流源系1~10串,150mA,开路电压应该在30V以上,为免后患,按照耐压七折使用的原则,终于从阻容LED球泡灯寻得耐压50V的输出电解再次替换。此处说明,以免误导。

网友A:
楼主,这个八抬还是二人抬啊

网友:
这造型,这漆色,很拉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八抬还是二人抬啊

谢谢赏光!没明白“八抬还是二人抬”的意思,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赏光!没明白“八抬还是二人抬”的意思,请指教

轿子啊,哈哈

网友:
枱[tái],“檯”的简体字(曾在新加坡通行)。
“檯”同“台”。

网友B:
代换的电解电容耐压值低了吧,万一灯珠再有坏,电压不是就升高了吗?

网友:
百度了一下,想也有很多人对“枱”这个字不熟悉,反正我是不熟悉。
所以百度了一下,在这里也给和我一样不熟悉的人和我共同学习一下
认识的就不要理会了

网友:
牛,自从入坛,发现灯板巨便宜,以后就懒得修,直接领券买了。可能是年纪越来越大人越来越懒了。

网友:
改得挺好,再加片散光板就没重影了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的电解电容耐压值低了吧,万一灯珠再有坏,电压不是就升高了吗?

说得在理。但业余的目前手边只找到这个,当前4串,恒流源电压自适应12.4V,先临时用起来,以后换成50V以上的才算靠谱。

楼主:
尊重原创,非吾哗众取宠。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尊重原创,非吾哗众取宠。哈哈

原来名称是这么来的

网友:
围观大婶修灯

网友:
老台灯改Led挺好的

网友:
还是5730LED芯片的质量问题,同是5730/5630质量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网友:
牙齿被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