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电动叉车充电器

楼主(2020-03-24):
最近单位搬家,租了一个电动叉车,接线时把充电器拆开看了看。
正在充电

充电器

充电电流54A

铭牌

充电机内部

控制板

整流器

充电时一组接触器闭合

整流器型号

输出线上有个备用保险

保险和分流器

电池组

网友:
什么电池?那么大电流充电线那么细

网友A:
看着像用三相电充电的

网友B:
谢谢分享,有机会把驱动器拆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够大够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用三相电充电的

你好,确实是380V的,帮别人接过电源输入线(林德叉车),直接是3根相线。这玩意很贵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用三相电充电的

就是用三相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有机会把驱动器拆了

租的东西,不敢拆

网友:
用电动叉车的多是和吃的有关系的企业

网友C:
电瓶挺特别的,48v,60安,那么大的体积?

网友:
好大的电池,电流也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瓶挺特别的,48v,60安,那么大的体积?

专门有电动叉车电池组,一堆2V铅酸电池装在一个大铁盒子里一个模块,方便更换,顺便还当配重。一般都是500Ah左右。可以吊出来换电池或者插充电器充电。

网友:
这充电器抗造啊

网友:
54A,我的天呐噜

网友:
吓我一跳,以为要拆叉车~

网友:
我们单位的叉车好像是80V60A的,改天也拆开看看

网友:
这叉车是丰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门有电动叉车电池组,一堆2V铅酸电池装在一个大铁盒子里一个模块,方便更换,顺便还当配重。一般都是50 ...

谢谢大师的回复,没接触过杈车,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一台爱墨生3500解决了啊

网友:
看这充电器技术,叉车得有些年头了。
现在铜贵,该用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