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冰箱调整底脚螺丝扳手 这个扳手可以调节冰箱和洗衣机底脚螺丝

楼主(2020-03-24):
冰箱调整底脚螺丝扳手
这个扳手可以调节冰箱和洗衣机底脚螺丝

楼主:
终于发现了这个扳手的用途。

网友:
这个一般用手就可以调节,不需要动用扳手吧

网友A:
我都是直接用手调节,不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用手调节,不需要什么工具。

而且用手更精确。

网友B:
买洗衣机附带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洗衣机附带有呀!

对!我有一个朔料的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