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比较合理的可充电万用表电池

楼主(2020-03-24):
有好多万用表其实 7 V也可以正常工作,所以2节锂离子电池串联就可以了,问题的关键是合适的2串锂电池充电板很难找到,倒是单串锂电池充电板很多。
所以就有了下面这个万用表电池制作方法,不用升压板,可以把两块4.2 v锂电池通过一个开关进行并联充电,也可以通过这个开关进行串联输出8.4 v电压给万用表。(如果用升压板,其实有很多弊端)

这是一个6脚2档开关,为方便说明,暂时进行引脚标注,右边一排从上到下为1到3脚,左边一排从上到下为4到6脚,两块锂离子电池正极焊接到5脚和6脚,负极焊接到2脚和3脚,其中5脚的正极和2脚的负极是一块锂电池,6脚的正极和3脚的负极是一块锂电池。此时档位拨到下面,两块锂离子电池并联,可用单串锂电池充电板进行充电。
用一根漆包线将开关6脚和1脚连接,此时档位拨到上面,两块锂离子电池串联,可在开关4脚和3脚输出8.4 v电压。

这个图已经焊接好了,还剩充电线没焊接,充电线焊接在开关的2脚和5脚。

有其他事就暂时先放着,等有时间再装进电池壳里去。

网友A:
你那个是双刀双掷开关吧,我也设计过这个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97&extra=

网友B:
电动螺丝批正反转就是这个开关,接法类似

楼主:
继续  上图 开关放进去很合适  安装好的电池刚好放进万用表  容量240mA

网友C:
麻烦,2s均充加杜邦头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螺丝批正反转就是这个开关,接法类似

你说的是这个,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双刀双掷开关吧,我也设计过这个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9 ...

好不好用,对万用表精度没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2s均充加杜邦头不好吗

2S均充板有那么小的吗?还是纯机械的更稳定,5 V充电器就可以给我这个电池充电。看我写那么多,其实做出来一点都不麻烦的。

网友:
并联充电,串联放电。其实万用表充一次电能用很久,就算是串联充电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平衡冲配合杜邦四芯插针插座,堵死一个孔作防插错,唯一的麻烦就是做个两个4056的平衡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冲配合杜邦四芯插针插座,堵死一个孔作防插错,唯一的麻烦就是做个两个4056的平衡冲 ...

你这个更麻烦啊   平衡充得花银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好用,对万用表精度没影响吧。

我是想用在电动玩具上的,万用表这样接,只要在万用表的电压范围之内,肯定不影响精度。用升压板的才有可能影响精度

网友D:
我也考虑过用双刀双掷开关做两块锂电给万用表使用,后来拆pos机电池做好了,然后放几个月后其中一块电池竟然没电了,后面充不进电也就废了,最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池

网友E:
仪表供电到底是个啥方案?有人说9V电池接进去不是直接利用的,而是经过3.3V LDO稳压后供给内部线路,那效率简直了,也就是说不用串锂电,直接接一节电池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仪表供电到底是个啥方案?有人说9V电池接进去不是直接利用的,而是经过3.3V LDO稳压后供给内部线路,那效率 ...

按你这么说,LDO也是需要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不然万用表都没法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考虑过用双刀双掷开关做两块锂电给万用表使用,后来拆pos机电池做好了,然后放几个月后其中一块电池竟 ...

可以把万用表拆开,看下里面的空间能不能放得下一些比较小的锂电池,切换开关  充电板  指示灯可以接出来的,不用9 V的电池壳。

网友F:
楼主这个开关电阻有量过吗?反正船型开关电阻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开关电阻有量过吗?反正船型开关电阻挺大的

导通电阻2欧左右,影响不会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