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几十年冰箱才知道怎样调节温度

楼主(2020-03-24):
冬天如果把温度调整得过高会使冰箱按自动控制运行,就是开停机不是按温度控制了。这样冰箱频繁自动启动,会很耗电,而且冰箱的温度会很低。比如我的冰箱中门设计温度是-6度,此时会达到-12度。冷冻室-24度。
我的直冷冰箱温控在冷藏室调整,最低是2度最高是8度,调到4度就正常按温控运行了,中门基本保持在设计温度-6度,我是湖南地区。

网友:
用了几十年冰箱你还是不会调节温度

网友:
你冰箱的门还没锈了?我家的上一个冰箱就是门锈得关不严才卖掉的。

网友A:
做为一个前制冷设备维修工,我觉得你到现在也没用明白怎样调节温度,一般的冰箱在冬天时候,因为使用环境比较低,所以制冷剂散热很好。没有什么自动控制温度,除非你的电冰箱是微电脑芯片控制的,那些机械的和数显的冰箱基本都是由探针式温控器控制的,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有一个温度补偿开关,你大概是放东西时候碰到了,导致冷冻室温度过低。另外,家用冰箱国为保温性能和制冷剂的制约,温度最多只有零下十八度,许多冰箱还达不到,零下二十四度只有工业冷冻设备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为一个前制冷设备维修工,我觉得你到现在也没用明白怎样调节温度,一般的冰箱在冬天时候,因为使用环境比 ...

现在出的冰箱应该都是微电脑芯片控制的,当你设置的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冰箱就会按自动控制运行,并且现在的冰箱一般最低温度都可以达到-24度,我的冰箱说明书上也标注最低温度是-24度。朋友的无霜冰箱也是一样的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为一个前制冷设备维修工,我觉得你到现在也没用明白怎样调节温度,一般的冰箱在冬天时候,因为使用环境比 ...

我有冰箱温度计和温枪检测现在的冰箱都可以达到-24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为一个前制冷设备维修工,我觉得你到现在也没用明白怎样调节温度,一般的冰箱在冬天时候,因为使用环境比 ...

我是去年买的冰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的冰箱应该都是微电脑芯片控制的,当你设置的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冰箱就会按自动控制运行,并且现 ...

都说了,我是前制冷维修工,我修冰箱的时候,用的还是氟利昂R12和R134A,那时候真达不到零下二十四度,那种所谓的金属温度计,别信,根本不准。现在用的什么制冷剂我也不清楚,可能现在技术发展了也说不定。

楼主:
这就是我的冰箱控制面板和主板,当设置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冰箱就会按自动程序运行,就是说如果冰箱温控坏了,买一个 冰箱知音就会按设定的固定的开停机时间自动运行。我说的有错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我是前制冷维修工,我修冰箱的时候,用的还是氟利昂R12和R134A,那时候真达不到零下二十四度,那 ...

现在一般是R600,可燃,2002年我在容声售后干过几个月,那时候就有了R600,转行十几年了,现在要我焊铁管估计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是R600,可燃,2002年我在容声售后干过几个月,那时候就有了R600,转行十几年了,现在要我焊铁管 ...

最难焊的还不是铁管,而是铜铝管连接焊,铜管烧红,铝管就化了,加上焊剂手法必须特别快。现在好象都不用铜管了,全是铁管、铝管。

网友C:
现在的冰箱应该都是多门的了!通过电磁阀来控制的各个门的温度,一般三门的中间是o度保鲜,上面冷藏,下面冷冻,中间就设到0度就行,冷藏设定4度。冷冻设定18度就行了!另外再说一下,现在没有那个冰箱不能达到-24度的,有的家用冰箱在速冻状态下甚至可以达到-30,主要是不节能罢了!和F12,134A,R600等制冷剂没有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保温层,一般节能好一点的保温层都是特别厚,门打开一比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冰箱应该都是多门的了!通过电磁阀来控制的各个门的温度,一般三门的中间是o度保鲜,上面冷藏,下面 ...

我家的只能-18:dizzy:

网友:
从来没动过,学习一下你们怎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