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刹车能踩到底,离合必须踩到底才能换挡,1挡和倒挡就算踩到底也很难挂..

楼主(2020-03-24):
这个怎么破,去过途虎,说没办法,还在途虎换了变速箱油和刹车油,还是一样,说刹车是液压刹车不能调整,离合是调整到头了,也不能调整,那么怎么办?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离合踩到底挂档是常规操作,不喜欢可以调高一些;至于说1档不好挂,那是因为1档和倒档没有同步器,就是“故意”不好挂的。

网友B:
啥车跑多少公里了?之前换过离合三件套没?很多都是由于离合器压盘上面的压脚,使用时间过久发现退火现象  踩下离合后行程不够  导致分离不彻底 就会产生一档不好挂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离合踩到底挂档是常规操作,不喜欢可以调高一些;至于说1档不好挂,那是因为1档和倒档没有同步 ...

事实上 转速到了  不踩离合照样挂挡     转速合适离合轻轻踩也能挂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车跑多少公里了?之前换过离合三件套没?很多都是由于离合器压盘上面的压脚,使用时间过久发现退火现象   ...

4万公里,没有换过零件,车8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 转速到了  不踩离合照样挂挡     转速合适离合轻轻踩也能挂挡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车启动后挂1挡很难,想倒车很难,

网友:
换刹车片和离合三件套

网友:
换刹车泵吧,估计花了。

网友:
不好挂就二次离合,我新车的时候觉得很难挂,后来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档倒挡有时候难挂有时候好挂,我觉得是变速箱离合器的问题,修起来不便宜,还是这么开着吧

网友:
可以试试2脚离合法挂挡试试

网友:
离合器盘磨损了 要换

网友:
感觉下排档的空位和将挂入挡位之间的框量
也有可能是变档机构的连杆万向球头框量变大导致的

网友:
我记得标雪的手动, 离合器拨叉是易损件, 也是这现象

网友:
拆机来研究研究?

网友:
试试调整换挡拉线,不行就勾一下离合踏板再踩试试好不好挂,如果好挂换离泵。

网友:
你是不是有脚垫?,去掉脚垫再试试,可以的话在离合器对应位置的脚垫上开个洞,立马挂档流畅顺滑。
至于刹车踩到底,要么系统里有空气,要么刹车助力气压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离合踩到底挂档是常规操作,不喜欢可以调高一些;至于说1档不好挂,那是因为1档和倒档没有同步 ...

1档是有同步器的,倒档确实没有,所以挂倒档的声音就不一样,

网友:
让你换变速箱油也是的。。。

这种估计要换离合三件套了(一般更换过程中变速箱油也要换掉了)
现在人工贵,费用不低,要大拆,找靠谱有经验的店来弄。。。

网友:
离合分泵漏气了,不是福特的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