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某多多羊毛骗人儿童手表的另一种破解方案

楼主(2020-03-24):
某多多八毛钱骗人表。到手可以返现3r。相当于白赚2.2还送一手表
wechat_upload15850454445e79dfc466c2c

楼主:
通过研究发现。这个手表绑定sim卡。看图发现。激活只有iccid和二维码。猜测。是绑定了iccid。。我突然想到又有一个东西和它类似。苹果有锁机。。那么思路就来了。卡贴机的iccid解锁模式是通过伪装iccid。来欺骗手机。从而激活。那么。这东西。应该也可以。所以我就找了另一台手机。编辑卡贴iccid为机身自带sim卡的iccid。换卡。加卡贴。开机。还是有二维码。。别急。等一会儿。成功进入界面。总结:卡贴设置为iccid解锁。并把iccid设置为机身自带卡的iccid。换卡。加卡贴上机。成功进入。

网友:
你这样只说个标题,谁要看啊,你至少说你用卡贴破解的啊。

网友:
卡贴比表贵……

网友:
请教下LZ,标题中写的是另一种破解方案,那么之前的破解方案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很幸运,我这几个返现都没给,非得让先激活

网友:
出个教程瞧瞧呀 楼主

网友:
修手机的我,也在想这个方法,但是我对这个表没什么需求,所以没太上心。这个点子很妙,确实原理想通

网友A:
不骗人的,你店没选好,我4元多买到了可以自己换卡的儿童手表(带摄像头)

网友B:
商城换的表怎么破解?我的还在吃灰中

网友:
捡个鼠标垫配电脑系列

网友:
拿成本来说,卡贴最便宜的10元左右,没有限制的表最便宜的就10元左右,瞎折腾个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商城换的表怎么破解?我的还在吃灰中

商城换的连电脑 ADB 我已经破解成功
第一个命令打开设置 卸载那个一直显示二维码的应用
然后就是像正常手表一样装AP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商城换的连电脑 ADB 我已经破解成功
第一个命令打开设置 卸载那个一直显示二维码的应用
然后就是像正常手 ...

谢谢,我找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找时间试试

我不知道你的表行不行 我试验的是垃圾堆捡来的外观类似的表

楼主:
只是一个方向而已。卡贴我这不少。。对我来说属于闲置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一个方向而已。卡贴我这不少。。对我来说属于闲置垃圾

可以从你这买卡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骗人的,你店没选好,我4元多买到了可以自己换卡的儿童手表(带摄像头) ...

哥,求地址啊

网友:
找了几次都没找到几块钱的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