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了个感觉不是很差的插排............

楼主(2020-03-24):
拆了个感觉不是很差的插排............

前几天下单买的一个看着好看的插排.......

今天下午6点左右收到快递..........

就拆了看看做工质量咋样.........

感觉不是很失望.......

目测感觉是外面是铜包着的.......

要求不高.......

没有剐了.........

官方宣传图......

不知道插排上USB电路板咋样呢.........

大师们要是知道就告诉俺呢........

拆了个感觉不是很差的插排............

网友:
感觉塑料工艺很差。

网友:
目前,不是一体化的插排不是好插排;而且好像不是磷铜皮,因此插座寿命不长。USB部分不是最差的那一种,但也不会好到哪里。

网友A:
USB差点,就一个看似不大的整流管,带两个USB口

网友:
不算差 也谈不上好 插大功率电器有隐患

网友B:
没真3C认证的USB充电都有些危险的。。。

要慎重使用。。。

网友C:
认价钱 还是认质量 你只能选一个呀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差点,就一个看似不大的整流管,带两个USB口

刚刚测试电流.......

包装说2A以上.......

实测最大1.3A.......

实测没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真3C认证的USB充电都有些危险的。。。

要慎重使用。。。

刚刚测试电流.......

包装说2A以上.......

实测最大1.3A.......

实测没有频闪.......

大师说的危险是指??

出了问题直接220V过去烧了手机........

还是??

还请大师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价钱 还是认质量 你只能选一个呀兄弟!

刚刚测试电流.......

包装说2A以上.......

实测最大1.3A.......

实测没有频闪.......

俺打算就是小功率使用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电流.......

包装说2A以上.......

手机烧了没事 怕是烧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烧了没事 怕是烧了别的

俺知道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电流.......

包装说2A以上.......

很多人对插排上的USB有成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电流.......

包装说2A以上.......

最简单的如噪波比较大。还有元件的可靠性差。虽然你没有晒,但这块USB板背面应该还有贴片芯片、RCLD元件等。

网友D:
不错,楼主动手能以

网友E:
这个usb充电还是不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usb充电还是不用的好。

非常感谢大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楼主动手能以

动手能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如噪波比较大。还有元件的可靠性差。虽然你没有晒,但这块USB板背面应该还有贴片芯片、RCLD元件 ...

背面没任何元件了呢........

就没有晒了呢.......

非常感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对插排上的USB有成见

还请大师发表一下你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