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一个type-c转DP

楼主(2020-03-24):
去年都还好好的,用过一段时间,显示器坏了就没有,昨天找出来再用,电脑就弹出USB接口不识别,

网友A:
有了这个还需要显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了这个还需要显卡吗?

这玩意不是显卡,只是一个输出信号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是显卡,只是一个输出信号转换。

只是接口转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