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253.1换电池问题,新电池不过原充

楼主(2020-03-24):
最开始是一机一电,没有充电器。 充电器我用的dc电源将就用。
后来又买了一个单独的电池,就把和机器一起的电池改了大容量,用dc充电器继续充电

上周闲鱼收了一个无标的威克士4v充电器,两个电池中后面单独买的电池充电没问题,改过的电池充电就是绿灯一闪一闪不充电。
以为是电池问题,看论坛改过的帖子用的索尼c6,我又买索尼c6。

今天c6到货,结果还是不能充电,指示灯绿色一闪一闪的
请问有朋友知道哪里问题么?

温感电阻能充电的9.8,不能充电的8.7

网友A:
检测电阻有没有啊 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阻有没有啊 上个图看看

检测什么的电阻?  电池的?

网友:
怎么可能跟电池有关

网友:
电池的接口板上应该有电阻吧?看一下丝印参数一样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什么的电阻?  电池的?

把电池上图看看 也许有坛友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估计就是感温电阻的原因,阻值低,温度高,保护动作了,可以自己用可调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是感温电阻的原因,阻值低,温度高,保护动作了,可以自己用可调电阻试试。 ...

马家买了个电阻,明天到,换上试试

网友C:
充电板有问题吧,一般不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板有问题吧,一般不是电池的问题。

两个电池,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
能充的电池温感电阻测试9.6,不能充电温感电阻测试8.6,我买了温感电阻明天到,换上试试

网友D(2020-07-07):
我有原装电池,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原装电池,要不要

谢谢,暂时不要了。  253闲置了,松下7421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暂时不要了。  253闲置了,松下7421主力

如要出手,可以联系我

网友(2023-07-19):
引用 楼主:
谢谢,暂时不要了。  253闲置了,松下7421主力

253如果想出手请联系我

网友:
253想出手,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