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万用表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0-03-24):
这个万用表用了很多年了,都记不住换了多少9V电池了,最近一直都有想法把它改成锂电池供电,之前专门留意过这个万用表供电,发现出现低电压的时候,9V电池其实电压已经低于7V以下了,我的9V电池已经放了很长时间,新换的时候我测量电压都在八点几伏,于是我肯定锂电池2串肯定是可以使用的,看过别人的帖子好像还有的使用升压电路,估计都是空间有限没办法,不说那么多了,开始改,首先是我找的两块电池,这电池是原来数码相机用的电池,相机已经完成使命了,这个电池也封杀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让它们继续发挥余热。
电池两串,配一块保护板,充电就用自己的电源充电就行,毕竟电池容量小,充电很快的。

这是封好的样子,引两线就好了

这是我的万用表,空间太小了,根本装不进去,于是开始改

这就是噶个口子之后的效果,因为最外面还有护套,原则就是护套装上一切如旧就行

后盖上开孔,有热熔胶粘上去一个5.5的DC口,万用表出来的线和电池连起来,然后焊上去,ok

先试下能不能充电,OK一切正常

找准位置在外护套上也开一个孔,正好网上7.9元买的电磨到了,于是开孔异常简单

装好再试试充电效果,OK非常好

最后看看这样改电池会不会影响万用表精度呢?简单测一下吧,本身这个万用表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如果真有偏差自己接受
不了了,那就给了自己换新的理由了,哈哈。

最后晒一下自己刚刚改的T12烙铁,数码管的,用了一个防水盒装里面上墙上了,供电是12V的,里面装了一个24V的升压,
直接12V供电吧,无法满功率工作,这是升压的目的,体积倒是很小巧,使用起来效果也不错。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改成这种电池这边要不要再加一个开关来控制电池。

网友:
方法可以,外观难看

网友:
两节锂电够不够? 充满4.2, 不知道降到多少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改成这种电池这边要不要再加一个开关来控制电池。

不用啊,万用表的开关直接可以控制,充电的时候记得关了,本身容量小,充电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