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棘轮套筒类工具选择求教

楼主(2020-03-24):
各位大佬,本人想入一套套筒类修车工具,在亚马逊上看了几天了,想求教一下哪个牌子比较值得入。
1.stanley史丹利
2.Gedore吉多瑞
3.Alyco ?好像是西班牙的吧
4.Mannesmann曼内斯曼

我看的都是套装,那种不是特别贵的,请问这几个牌子哪个比较值得拥有?

楼主:
Gedore R45603172的套装亚马逊才950,我看某东要1200呢。史丹利125汽修套装价格差不多1300,亚马逊英国发也是这个价。

网友A:
老上海沪工的不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上海沪工的不考虑吗?

没好渠道,还是算了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工具推荐一下也行,比如台湾的fanyaa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工具推荐一下也行,比如台湾的fanyaa怎么样

你列出的品牌中,只有吉多瑞可以兼顾精度与质量,性价比也不错。

如果说追求品质,就直接维拉WERA8100快速棘轮扳手套筒多功能汽车维修套装,绝对好用,价格大约1800左右;
如果说追求性能,毫不犹豫的直接实耐宝蓝点 Blue-Point BLPATSCM150工具棘轮套装,大约在3000左右;再上档次一点就是snap-on Flank Drive套装大约在700-12000左右。

如果说追潮性价比,选择比较多:飞龙、百固、倍威、里奇、哈蔡特、吉多瑞、凯尼派克、魏德米勒、菲尼克斯、开普路、威汉、PB、博世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列出的品牌中,只有吉多瑞可以兼顾精度与质量,性价比也不错。

如果说追求品质,就直接维拉WERA8100快 ...

大佬,蓝点是台湾产的质量可以吗?跟台湾产的吉多瑞比较呢?还有,请问felo的工具怎么样

网友:
汽修买台湾东良啊,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
真修车的话棘轮一定买60响的,小空间省大事了

网友C:
这些用下来不错

网友D:
看上了阿里巴巴上400+的“瑞德”工具。。。这个能行么?准备今天下单呢。

网友E:
楼主是要开修理店,还是自己折腾,一般用用我觉得世达还是可以的,不差钱就当我没说,修宝马,大奔还是要用贵的工具,毕竟几百万的车用几百块钱的工具,掉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了阿里巴巴上400+的“瑞德”工具。。。这个能行么?准备今天下单呢。
...

我入了蓝点,感觉总体质量可以。有些小细节不太好而已。而且买蓝点记得买老款,新款不是台湾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要开修理店,还是自己折腾,一般用用我觉得世达还是可以的,不差钱就当我没说,修宝马,大奔还是要用 ...

哈哈,我之前在宝马店干过。也都是清一色世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用下来不错

达威力的小飞组套好用吗?我入了大套的蓝点放家里,想再入一套小飞随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入了蓝点,感觉总体质量可以。有些小细节不太好而已。而且买蓝点记得买老款,新款不是台湾产的了 ...

大家修车别买蓝点了,入手后17套筒因为是风炮用的,能把轮毂划伤。想给朗逸换后刹车片,发现连刹车分泵都拆不下来,开口扳手太厚了,分泵的备帽插不进去,备不住螺丝,无语了,一大套工具连个刹车片都换不了,还需要再买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