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各位大神SM2246XT贴两片英特尔用Q1124A本部开卡工具报错求救!!

楼主(2020-03-24):
原来贴的是两片CHGD8U5M因为开卡老失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245&extra=(原来没动过的是这个)。后来论坛老铁说原板贴的开不了 就把原来的flash芯片改为英特尔29f32b08ncme2后试过好多开卡工具都不成功 后来用Q1124A版本的开卡工具开就遇到这个问题    开卡倒是能成功就是开好只有1GB大小 而且格式化失败  哪位指导指导呗!

网友A:
人家原来贴的三星土狗颗粒 你现在改成了镁光ONFI 需要改跳线的

网友B:
主控是2246xt,不要用2246en的开卡包。另外这个包好像是有问题的。

网友C:
换46xt的工具  拆除主板上的R23再开  不用跳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人家原来贴的三星土狗颗粒 你现在改成了镁光ONFI 需要改跳线的

1.Q1124工具默认右下角的擦除 系统块 这个选项是勾的,把勾去掉就行了
2.主控2246XT用了2246EN的工具 肯定是开不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2246xt,不要用2246en的开卡包。另外这个包好像是有问题的。

Q1124工具默认右下角的擦除 系统块 这个选项是勾的,把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124工具默认右下角的擦除 系统块 这个选项是勾的,把勾去掉就行了

哦,我记得46en有个包,点开始之后,很快pass,但实际上不是开卡,应该就是你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原来贴的三星土狗颗粒 你现在改成了镁光ONFI 需要改跳线的

今天忙完又玩了一会  现在变成这样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36110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2246xt,不要用2246en的开卡包。另外这个包好像是有问题的。

今天忙完又玩了一会现在变成这样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36110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46xt的工具  拆除主板上的R23再开  不用跳线

今天忙完又玩了一会现在变成这样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36110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1.Q1124工具默认右下角的擦除 系统块 这个选项是勾的,把勾去掉就行了
2.主控2246XT用了2246EN的工具 肯 ...

今天忙完又玩了一会现在变成这样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361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