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6V1A的线性电源,至少有二十年了,好来喜 电源

楼主(2020-03-24):
拆一个6V1A的扎实电源,最近收拾屋子偶然发现了它,想起来是非常小时候捡的,(可能是小学?因为捡的时候感觉很重,好奇砸没砸开,有些映像)至少有二十年了,一直没打开过。。。
翻出来,挺重的,进行暴力拆解

真难拆 还得撬开

焊点饱满,做工还不错

变压器特写

一片LM324

TL431三极管

网友:
刮刮看是不是铜

网友:
20年前的老物件,铝的概率应该不大,这电源在20年前可是高端电源啊,那时候大部分应该就是一个变压器加上一个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网友A:
几个指示灯起啥作用?电流的大小?

网友:
铁坨坨,有20年了

网友:
这个拆法过于传统,本坛大臣都是大锤砸

网友:
头一回看到变压器带431的

网友:
现在铜的价格跌了

网友:
用布包裹一下,然后大锤伺候,
运气好,外壳还不会坏。

网友:
这个电源还不错,居然为了几个灯,整了个324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指示灯起啥作用?电流的大小?

一般来说,这是电压指示用的,就象象功放机上面的电平(音量)指示灯。

网友: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郭嘉严励打击强J犯了。楼主这太粗爆了,搞得受害者身心严重摧残!